PLC资料中说【PLC内部有许多寄存器(继电器)来存放变量】请问这个寄存器到底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PLC资料中说【PLC内部有许多寄存器(继电器)来存放变量】请问这个寄存器到底是 RAM、REGSTER 还是机械类的继电器?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当然是RAM了,

网友A:
PLC的历史非常悠久,比电子计算机更久远。那时可没有什么芯片,自然谈不上什么RAM之类,只能是继电器的触点,即用触点的状态来作为寄存器。后来有了电子计算机、RAM之类,但名称上的习惯依然被保留下来,所以半导体存储器中的某些数据依然被称为“触点”,这样PLC的应用就能一脉相承,无缝的衔接下来。

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机动车的操控踏板,你觉得不合理么?孤立的看,确实不合理。但整体看,衡量的标准就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的历史非常悠久,比电子计算机更久远。那时可没有什么芯片,自然谈不上什么RAM之类,只能是继电器的触点 ...

谢谢。看来老师肯定是看过【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这本书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来老师肯定是看过【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这本书喽

老师看的都是专业书,你说的那叫科普书!

基本不在一个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看的都是专业书,你说的那叫科普书! 基本不在一个类。

那请问老师看的那专业书书名是什么,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首先我不是群里会这里提到的“老师”,和你一样,我只是过来人而已。

你像直到的正式我当年想知道的,但是当时连书都没有,靠电子类杂质“充饥”......

既然是寄存器问题,就从数字电路开始,模拟电路也是基础。

当你发现这个基础并不是基础时,还需要以基本的电子电路为基础,至少知道常用元件的常识。

但“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应该算科普,只能做到“普”,构不成“学”。

网友:
这并不是说PLC需要很高的技术或理论!

恰恰相反,我认为,高中知识或以上就够用,知识不够可能做不了很高级的控制策略,

简单的梯形图和一般的定时、顺序控制甚至逻辑,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可以为一些工厂做“技术员”。

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我就认识几个这样的人才,逻辑思维还不错,有简单的电学知识就不够用,做的还不错。

我们都是自学者,愿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