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测评】+基于I2C的LED控制

楼主:
在HC32F4A0开发板上有3个LED灯是无法直接通过GPIO口来控制的,因为它们被接到了芯片TCA9539之下,见图1所示。

而该芯片是一款以I2C方式工作的芯片,它可控制扩展出的8个I/O口,3个LED灯就连接在它的I/O口上。

图1  TCA9539电路

图2  LED电路

此外,该芯片又是通过I2C接口来共享该总线的,它配分配的地址为1110100,并由如下语句来定义:

#define BSP_TCA9539_DEV_ADDR            (0x74U)

图3  I2C接口电路

在该I2C接口上,除连接TCA9539来进行I/O扩展外,还连接着AUDIO音频电路、EEPROM存储器、CAMERA摄像头电路等,并分配了相应的地址以便区分和控制。

图4  EEPROM电路

TCA9539芯片与HC32F4A0的连接关系为:

SCL---PD3

SDA---PF10

RST---PC13

INT---PI1

为此,对所用引脚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EIO_RST_PORT                                (GPIO_PORT_C)

#define EIO_RST_PIN                                    (GPIO_PIN_13)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CL_PORT       (GPIO_PORT_D)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CL_PIN          (GPIO_PIN_03)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DA_PORT       (GPIO_PORT_F)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DA_PIN          (GPIO_PIN_10)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CL_FUNC       (GPIO_FUNC_49)

#define BSP_TCA9539_I2C_SDA_FUNC       (GPIO_FUNC_48)

相应的其初始化函数为:

  • static void BSP_TCA9539_I2C_Init(void)
  • {
  •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 /* Configuration I2C GPIO */
  •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 (void)GPIO_Init(BSP_TCA9539_I2C_SCL_PORT, BSP_TCA9539_I2C_SCL_PIN, &stcGpioInit);
  • (void)GPIO_Init(BSP_TCA9539_I2C_SDA_PORT, BSP_TCA9539_I2C_SDA_PIN, &stcGpioInit);
  • GPIO_SetFunc(BSP_TCA9539_I2C_SCL_PORT, BSP_TCA9539_I2C_SCL_PIN, BSP_TCA9539_I2C_SCL_FUNC);
  • GPIO_SetFunc(BSP_TCA9539_I2C_SDA_PORT, BSP_TCA9539_I2C_SDA_PIN, BSP_TCA9539_I2C_SDA_FUNC);
  • /* Enable I2C Peripheral*/
  • FCG_Fcg1PeriphClockCmd(BSP_TCA9539_I2C_FCG, ENABLE);
  • (void)BSP_I2C_Init(BSP_TCA9539_I2C_UNIT);
  • }

TCA9539对输出引脚进行写操作的函数为:

  • int32_t TCA9539_WritePin(const stc_tca9539_ll_t *pstcTca9539LL, 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uint8_t u8PinState)
  • {
  • int32_t i32Ret = LL_OK;
  • uint8_t u8TempData[2];
  • if (pstcTca9539LL == NULL) {
  • i32Ret = LL_ERR_INVD_PARAM;
  • } else {
  • u8TempData[0] = u8Port + TCA9539_REG_OUTPUT_PORT0;
  • pstcTca9539LL->Read(&u8TempData[0], &u8TempData[1], 1U);
  • if (0U == u8PinState) {
  • u8TempData[1] &= (uint8_t)(~u8Pin);
  • } else {
  • u8TempData[1] |= u8Pin;
  • }
  • pstcTca9539LL->Write(&u8TempData[0], &u8TempData[1], 1U);
  • }
  • return i32Ret;
  • }

那TCA9539又是如何来控制扩展I/O口的呢?

它是通过先定义各I/O口的作用,然后再进行使用的,它对各I/O口的定义如下:

#define EIO_USBFS_OC                    (TCA9539_IO_PIN0)   /* USBFS over-current, input */

#define EIO_USBHS_OC                    (TCA9539_IO_PIN1)   /* USBHS over-current, input */

#define EIO_SDIC1_CD                    (TCA9539_IO_PIN2)   /* SDIC1 card detect, input */

#define EIO_SCI_CD                      (TCA9539_IO_PIN3)   /* Smart card detect, input */

#define EIO_TOUCH_INT                   (TCA9539_IO_PIN4)   /* Touch screen interrupt, input */

#define EIO_LIN_SLEEP                   (TCA9539_IO_PIN5)   /* LIN PHY sleep, output */

#define EIO_RTCS_CTRST                  (TCA9539_IO_PIN6)

/* 'CS' for Resistor touch panel or 'Reset' for Cap touch panel, output */

#define EIO_LCD_RST                     (TCA9539_IO_PIN7)   /* LCD panel reset, output */

#define EIO_CAM_RST                     (TCA9539_IO_PIN0)   /* Camera module reset, output */

#define EIO_CAM_STB                     (TCA9539_IO_PIN1)   /* Camera module standby, output */

#define EIO_USB3300_RST                 (TCA9539_IO_PIN2)   /* USBHS PHY USB3300 reset, output */

#define EIO_ETH_RST                     (TCA9539_IO_PIN3)   /* ETH PHY reset, output */

#define EIO_CAN_STB                     (TCA9539_IO_PIN4)   /* CAN PHY standby, output */

#define EIO_LED_RED                     (TCA9539_IO_PIN5)   /* Red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YELLOW                  (TCA9539_IO_PIN6)   /* Yellow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BLUE                    (TCA9539_IO_PIN7)   /* Blue LED, output */

这其中的EIO_LED_RED、EIO_LED_YELLOW及EIO_LED_BLUE就是那3个不能直接进行控制的LED。

而这些I/O口,又具体对应着控制字的某一位,这由下面的定义可以看出:

#define TCA9539_IO_PIN0                 (0x01U)

#define TCA9539_IO_PIN1                 (0x02U)

#define TCA9539_IO_PIN2                 (0x04U)

#define TCA9539_IO_PIN3                 (0x08U)

#define TCA9539_IO_PIN4                 (0x10U)

#define TCA9539_IO_PIN5                 (0x20U)

#define TCA9539_IO_PIN6                 (0x40U)

#define TCA9539_IO_PIN7                 (0x80U)

#define TCA9539_IO_PIN_ALL              (0xFFU)

在建立了以上控制关系后,就可以对相应的I/O口进行功能配置了,所用的初始化函数为:

  • void BSP_IO_Init(void)
  • {
  • /* Configuration the low layer of TCA9539 */
  • stcTca9539Config.Init = BSP_TCA9539_I2C_Init;
  • stcTca9539Config.Write = BSP_TCA9539_I2C_Write;
  • stcTca9539Config.Read = BSP_TCA9539_I2C_Read;
  • stcTca9539Config.Reset = BSP_TCA9539_Reset;
  • stcTca9539Config.IntInit = NULL;
  • /* Configuration the TCA9539 */
  • (void)TCA9539_Init(&stcTca9539Config);
  • }

以TCA9539实现位写入操作的函数为:

void BSP_IO_WritePortPin(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uint8_t u8PinState)

{

    (void)TCA9539_WritePin(&stcTca9539Config, u8Port, u8Pin, u8PinState);

}

以TCA9539实现位异或操作的函数为:

void BSP_IO_TogglePortPin(uint8_t u8Port, uint8_t u8Pin)

{

    (void)TCA9539_TogglePin(&stcTca9539Config, u8Port, u8Pin);

}

通过上面这2个函数,就为后续的LED控制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

为控制这3个LED灯,所做的端口和引脚定义为:

#define EIO_LED_RED                     (TCA9539_IO_PIN5)   /* Red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YELLOW                  (TCA9539_IO_PIN6)   /* Yellow LED, output */

#define EIO_LED_BLUE                    (TCA9539_IO_PIN7)   /* Blue LED, output */

#define LED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RED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RED_PIN                     (EIO_LED_RED)

#define LED_YELLOW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YELLOW_PIN                  (EIO_LED_YELLOW)

#define LED_BLUE_PORT                   (EIO_PORT1)

#define LED_BLUE_PIN                    (EIO_LED_BLUE)

在该定义的情况下,实现LED灯初始化的函数为:

  • void BSP_LED_Init(void)
  • {
  • /* Turn off LED before output */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LED_RED_PIN | LED_YELLOW_PIN | LED_BLUE_PIN), LED_OFF);
  • /* LED pins set to output */
  • BSP_IO_ConfigPortPin(LED_PORT, (LED_RED_PIN | LED_YELLOW_PIN | LED_BLUE_PIN), EIO_DIR_OUT);
  • }

其中的EIO_DIR_OUT是指定所用的I/O口做输出口使用,LED_OFF则指定对应的I/O口输出低电平。

具体的LED控制可通过下面3个函数的调用来实现,其内容如下:

  • void BSP_LED_On(uint8_t u8Led)
  • {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u8Led, LED_ON);
  • }
  • void BSP_LED_Off(uint8_t u8Led)
  • {
  • BSP_IO_WritePortPin(LED_PORT, u8Led, LED_OFF);
  • }
  • void BSP_LED_Toggle(uint8_t u8Led)
  • {
  • BSP_IO_TogglePortPin(LED_PORT, u8Led);
  • }

由此可见使用I2C接口的芯片进行I/O口扩展还是有代价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使用的复杂度。

网友A:
感谢老师这详细的讲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这详细的讲解,学习了。

把了解到的分享一下,免去过多的时间消耗。

网友B:
这是硬件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件模拟?

基于硬件的

网友C:
这种板子点灯就挺麻烦的,还得通过另一个芯片去点亮LED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点灯就挺麻烦的,还得通过另一个芯片去点亮LED灯。

的确,好在是用在I/O扩展时,不到不得已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好在是用在I/O扩展时,不到不得已不用。

是的,一般开发板我觉得用IO扩展的少,产品上倒是用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