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STM32H7-IAR环境在线仿真RAM运行

楼主:
调试平台STM32H745XI-DISCO,软件IAR9.10.2

1> ICF文件中定义中断空间矢量表起始地址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24000000;

2> ICF文件中定义代码区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24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2403FFFF;

3>在IAR的Workspace->Project->Option->Debugger->Download,去点Use falsh loader的勾选

到此感觉已经可以了,编译试了一下,刚开始运行还行,一旦发生中断,程序就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我们把程序编译到了中断空间矢量表起始地址,但是CPU运行起来,它是有个默认的地址的0x0800 0000,

这就需要我们初始化的时候,更改一下这个寄存器,SCB->VTOR。

4>在IAR的Workspace->Project->Option->C/C++ Compiler的Preprocessor下Defined symbols中,

添加USER_VECT_TAB_ADDRESS、VECT_TAB_SRAM。

这个就起始就是把SCB->VTOR更改为0x24000000。

程序在运行到main函数是需要有一部分初始化代码的,一些关键配置,包括stack、需要初始化赋值的变量等

网友A:
更改一下这个寄存器,SCB->VTOR后,程序就不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改一下这个寄存器,SCB->VTOR后,程序就不飞了吗

你可以尝试一下,也许就差这个步骤呢,从我调试使用来看,修改SCB->VTOR,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所以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