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 正点原子DFPGL22G开发板】六、上位机通信代码编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想知道代码实际验证的结果如何

角位置及角速度是否能控制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代码实际验证的结果如何 角位置及角速度是否能控制住

之前用xilinx的片子验证过,没啥问题。后续可能需要再加一些故障检测相关的功能,完善一下配置,但是基本功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