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常用拓扑Boost、Buck-Boost、Sepic区别对比

楼主:
在做电源设计时经常会有升压的需求,而常用的Boost、Buck-Boost、Sepic拓扑均可实现升压,哪个拓扑比较好,他们之前又有什么区别呢?

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三种拓扑的基本原理

Boost:

在一个周期内,当MOS管Q1导通时,二极管截止,输入给电感储能,输出需要的能量靠输出电容维持;当MOS管Q1关断时,续流二极管导通,输入源和电感共同给输出提供能量。

通过理论推导可以得到,Boost的输入输出电压公式为:

D为占空比,也就是MOS管Q1的导通时间占开关周期的比例。

电感电流平均值为:

Io为输出电流,下同。

需要的MOS和二极管耐压等级至少为Vo

Buck-Boost:

注:此拓扑出的是负压,4开关的buck-boost可实现正压的升降压。

在一个周期内,当MOS管Q1导通时,二极管截止,输入给电感储能,输出需要的能量靠输出电容维持;当MOS管Q1关断时,续流二极管导通,储能电感给输出提供能量。

Buck-Boost的输入输出电压公式为:

Buck-Boost的电感电流平均值为:

需要的MOS和二极管耐压等级至少为Vin+Vo

Sepic:

基本拓扑如下:

相比Boost和Buck-Boost,Sepic多了一个储能电感L2和一个隔直电容C1。

Sepic的输入输出电压公式与Buck-Boost相同,为:

靠近输入端的电感L1电流平均值为:

靠近输出端的电感L2电流平均值为:

需要的MOS和二极管耐压等级至少为Vin+Vo,隔直电容的耐压等级至少为Vin   ,取Vo=2Vin的情况做比较,可以得到三种拓扑电感

电流的波形如下:

同种条件下Boost拓扑上电感电流的平均值会低于Buck-Boost和Sepic,MOS管和二极管上的平均电流也会更低。而Buck-Boost的电感电流平均值为Sepic拓扑的两个电感平均电流之和。

有如下结论:单纯的升压应用,选择Boost拓扑需要的器件耐压更低,同器件下发热量更小,可以尽量选用Boost拓扑来做。而需要升降压的场合则需要选用Buck-Boost或Sepic。两开关的Buck-Boost只能出负压,可以用在输出负载和系统不共地的场合。4开关的Buck-Boost需要4个MOS或者两个MOS两个二极管,相对来说成本更高一些。而Sepic需要两个功率电感还需要多加一个隔直电容,会占用更大的板面积。

网友:
没接触过Buck-Boost和Sepic电路,大概了解一下,一般用的都是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