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StepByStepFPGA环境搭建-流水灯

楼主:
56433707448da883197ea229f5a4c85a

前言

前面介绍了开发板的资源,这一篇开始进行实战,少不了流水灯跑一下,这就是FPGA界的HelloWorld。

由于官方资料都不是StepByStep的对新手不友好,写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本篇就尽可能的详细,保姆级别的开发环境搭建。

安装TD

双击SF1S60CG121I_SF102\软件\rel220906_r5.6.1_59063_64bit.msi

弹出用户账户控制对话框点是

创建FPGA工程

参考

D:\Anlogic\TD5.6.59063\doc\TD_User_Guide_V5.6.pdf

从桌面快捷方式打开软件

菜单栏

Project->New Project ...

菜单栏Source->New Source

输入以下内容

module led(

input sys_clk ,

input sys_rst_n,

output reg [2:0] led

);

//reg define

reg [23: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counter <= 24'd0;

else if (counter < 24'd1000_0000 - 1'd1)

//else if (counter < 24'd5)

counter <= counter + 1'b1;

else

counter <= 24'd0;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led <= 4'b0001;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 1'd1)

//else if (counter == 24'd5)

led[2:0] <= {led[1:0],led[2]};

else

led <= led;

end

endmodule

约束

先编译

在Syn Opt上右键点击->Run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LED_R,LED_G,LED_B分别对应J4 H5 J5

25M时钟输入对应D7

没有专门的复位按键就使用KEY0  H3

约束如下

保存

再关闭窗口即可。

生成bit文件

重新Syn Opt上右键->Rerun

Phy Opt上右键->Run

安装仿真器驱动

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击AL-Link->更新驱动程序->浏览我的电脑以查询驱动程序

从安装目录下选择

看到安装成功

下载运行

点击左边的Add+,选择文件

下载完自动运行,可以看到3个LED流水灯亮起来了。

总结

  1. TD软件,GUI界面没有适配好,显示不全,且不能自适应。

  1. 文档写的不是很详细,比如如何创建硬核IP,没有step by step的说明,都是很简单的跳跃式的介绍。
  2. MCU仿真器的usb排线最好能换个方向,出线向下,笔记本需要垫高否则会别着USB口。
  3. 资料注册还不能下载还需要审核,这一点不是很友好。
  4. 资料写的有点简单了,比较零散,很多步骤都跳过了对新手不友好。

网友A:
官方资料注册审核应该填写资料就行,无须人工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资料注册审核应该填写资料就行,无须人工审核

看到需要发邮件什么的,看起来有点繁琐,后面就没继续了。国内半导体厂商在资料文档这一方面还是较大厂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