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固化fpga程序(含注意事项)

楼主:
前言

前面流水灯程序下载到ram中掉电就没了,所以需要固化到内部flash中。

这一篇演示操作过程。

过程

双击download进入下载界面

选择模式

选择速度

速度快了失败

测试

再断电上电可以看到流水灯跑起来了。

总结

烧录很简单,注意速度即可,不过gui界面显示不全有点尴尬。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导致gui界面显示不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导致gui界面显示不全呢

应该是用的开源的框架,没有仔细去调UI和适配。 发现很多国内半导体厂商的IDE都是这样的,尤其很多基于eclip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