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处理

楼主:
    各位大佬好

 我打算用此电路对咪头采集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处理,频率在100~16KHz,两级最高放大增益G=500,AD8542增益带宽积为960KHz

供电为5V,提供2.5V的直流偏置

我的问题是,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进行测试时,示波器上采集的波形并不是音频信号,或者说,采集的信号与如下不匹配(网图)

 我是通过手机播放音乐来产生音频信号的

ps:经测试,可正常放大20mVpp~1Vpp的正弦信号

网友:
【我的问题是,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进行测试时,示波器上采集的波形并不是音频信号】

如果你的音频信号是通过手机播放音乐产生的,那么示波器上的波形大致不差,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A:
【ps:经测试,可正常放大20mVpp~1Vpp的正弦信号】

这个可能性不大。你的运放供电电压为5V,那么运放的输出幅度不可能大于5V。如果输入信号为20mVpp,放大倍数为500倍,那么输出应该是10Vpp。如果输入信号为1Vpp,那么输出应该是500V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经测试,可正常放大20mVpp~1Vpp的正弦信号】 这个可能性不大。你的运放供电电压为5V,那么运放的 ...

增益是可调的,因为LT中我找不到可变电阻,就选择了最大增益的参数。

也就是说,我的电路理论上说没问题,实际结果不对,是我搭建是引入了未知的噪声导致的

网友B:
请问用面包板搭建这类音频处理电路是不是不太适合,会引入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面包板搭建这类音频处理电路是不是不太适合,会引入噪声?

带宽仅16kHz,面包板没有问题。

如果是引入了噪声,估计是你的输入引线(C4到信号源的联接线以及地线)所导致。另外,运放电源的退耦电容(这个在电原理图中是显示不出来的)距离运放较远,甚至根本没有,也会引入噪声,如果电磁环境不太好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益是可调的,因为LT中我找不到可变电阻,就选择了最大增益的参数。 也就是说,我的电路理论上说没问 ...

可变电阻往往体积较大,容易引入噪声,如果电磁环境不太好的话,特别是可变电阻到各元件的联接线较长就更容易引入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益是可调的,因为LT中我找不到可变电阻,就选择了最大增益的参数。 也就是说,我的电路理论上说没问 ...

是否引入了环境中的噪声,那需要仔细分析,不能单凭输出波形来判断。

将输入短路,如果示波器上是一条水平直线,那多半不是噪声。

另外,测试你的放大电路,信号源应该使用信号发生器,不应该用手机播放音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益是可调的,因为LT中我找不到可变电阻,就选择了最大增益的参数。 也就是说,我的电路理论上说没问 ...

你的波形,并不表示是环境噪声。如果是音乐信号,示波器上看到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并不表示是环境噪声。如果是音乐信号,示波器上看到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确实应该是正常的!音乐也就这个样,时间放大才能看清噪声。

网友:
示波器直接接到喇叭的正负极好像也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益是可调的,因为LT中我找不到可变电阻,就选择了最大增益的参数。 也就是说,我的电路理论上说没问 ...

引入 .param 指令或许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