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测评】+ W25Q64与图像的存储和显示

楼主:
HC32F4A0开发板配有8MB的Flash存储器W25Q64,通过它可以存放多幅图片数据,进而实现多幅图片的显示。

其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显示效果图

其进行图像存储与再现的关键程序为:

        LCD_Address_Set (0,0,159,79);
        a=0;
        F_ADDR=a;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2*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3*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4*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5*4096);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F_ADDR +6*4096);
        for (j=0;j<6;j++) {
		   LoadDatap(ti);
		   (void)BSP_W25QXX_Write(F_ADDR, m_au8WriteData, 2048);
           (void)BSP_W25QXX_Read(F_ADDR, m_au8ReadData, 2048);
           LCD_ShowPicturep();
		   DDL_DelayMS(1);
		   F_ADDR = F_ADDR + 2048;
           i= i+ 2048;
		   LoadDatap(i);
           (void)BSP_W25QXX_Write(F_ADDR, m_au8WriteData, 2048);
           (void)BSP_W25QXX_Read(F_ADDR, m_au8ReadData, 2048);
		   LCD_ShowPicturep();
		   DDL_DelayMS(1);
		   F_ADDR = F_ADDR + 2048;
		   i=ti+ 2048;
        }
		LoadDatap(ti);
        (void)BSP_W25QXX_Write(F_ADDR, m_au8WriteData, 1024);
        (void)BSP_W25QXX_Read(F_ADDR, m_au8ReadData, 1024);
        for(k=0;k<1024;k++)
        {
            LCD_WR_DATA8(m_au8ReadData[k]);
        }

由此可见W25Q64还是十分有用的,可以用来构建图库和字库等。

网友A:
多谢这么精彩的分享,有了扩展内存,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么精彩的分享,有了扩展内存,就是不一样。

是呀,W25Q64挺好使。在测试时要注意用J21和J25来供电,否则会报错。

网友B:
让多个图片连续刷起来就成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多个图片连续刷起来就成视频了~

没错,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