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串口测试

楼主:
bd0cb49af1194513d618272da0f33a85

前言

   这一篇进行UART回环测试。

过程

新建工程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4259-1-1.html

新建工程uart

添加如下文件到工程

uart_loop.v

module uart_loop(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recv_done,                 //接收一帧数据完成标志
    input      [7:0] recv_data,                 //接收的数据

    input            tx_busy,                   //发送忙状态标志
    output reg       send_en,                   //发送使能信号
    output reg [7:0] send_data                  //待发送数据
    );

//reg define
reg recv_done_d0;
reg recv_done_d1;
reg tx_ready;

//wire define
wire recv_done_flag;

//*****************************************************
//**                    main code
//*****************************************************

//捕获recv_done上升沿,得到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assign recv_done_flag = (~recv_done_d1) & recv_done_d0;

//对发送使能信号recv_done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recv_done_d0 <= 1'b0;
        recv_done_d1 <= 1'b0;
    end
    else begin
        recv_done_d0 <= recv_done;
        recv_done_d1 <= recv_done_d0;
    end
end

//判断接收完成信号,并在串口发送模块空闲时给出发送使能信号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tx_ready  <= 1'b0;
        send_en   <= 1'b0;
        send_data <= 8'd0;
    end
    else begin
        if(recv_done_flag)begin                 //检测串口接收到数据
            tx_ready  <= 1'b1;                  //准备启动发送过程
            send_en   <= 1'b0;
            send_data <= recv_data;             //寄存串口接收的数据
        end
        else if(tx_ready && (~tx_busy)) begin   //检测串口发送模块空闲
            tx_ready <= 1'b0;                   //准备过程结束
            send_en  <= 1'b1;                   //拉高发送使能信号
        end
    end
end

endmodule

uart_loopback_top.v

module uart_loopback_top(
    input           sys_clk,            //外部50M时钟
    input           sys_rst_n,          //外部复位信号,低有效

    input           uart_rxd,           //UART接收端口
    output          uart_txd            //UART发送端口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CLK_FREQ = 25000000;         //定义系统时钟频率
parameter  UART_BPS = 9600;           //定义串口波特率

//wire define
wire       uart_recv_done;              //UART接收完成
wire [7:0] uart_recv_data;              //UART接收数据
wire       uart_send_en;                //UART发送使能
wire [7:0] uart_send_data;              //UART发送数据
wire       uart_tx_busy;                //UART发送忙状态标志

//*****************************************************
//**                    main code
//*****************************************************

//串口接收模块
uart_recv #(
    .CLK_FREQ       (CLK_FREQ),         //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UART_BPS       (UART_BPS))         //设置串口接收波特率
u_uart_recv(
    .sys_clk        (sys_clk),
    .sys_rst_n      (sys_rst_n),

    .uart_rxd       (uart_rxd),
    .uart_done      (uart_recv_done),
    .uart_data      (uart_recv_data)
    );

//串口发送模块
uart_send #(
    .CLK_FREQ       (CLK_FREQ),         //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UART_BPS       (UART_BPS))         //设置串口发送波特率
u_uart_send(
    .sys_clk        (sys_clk),
    .sys_rst_n      (sys_rst_n),

    .uart_en        (uart_send_en),
    .uart_din       (uart_send_data),
    .uart_tx_busy   (uart_tx_busy),
    .uart_txd       (uart_txd)
    );

//串口环回模块
uart_loop u_uart_loop(
    .sys_clk        (sys_clk),
    .sys_rst_n      (sys_rst_n),

    .recv_done      (uart_recv_done),   //接收一帧数据完成标志信号
    .recv_data      (uart_recv_data),   //接收的数据

    .tx_busy        (uart_tx_busy),     //发送忙状态标志
    .send_en        (uart_send_en),     //发送使能信号
    .send_data      (uart_send_data)    //待发送数据
    );

endmodule

uart_recv.v

module uart_recv(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uart_rxd,                 //UART接收端口
    output  reg        uart_done,                //接收一帧数据完成标志
    output  reg        rx_flag,                  //接收过程标志信号
    output  reg [3:0]  rx_cnt,                   //接收数据计数器
    output  reg [7:0]  rxdata,
    output  reg [7:0]  uart_data                 //接收的数据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CLK_FREQ = 25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
parameter  UART_BPS = 9600;                    //串口波特率
localparam  BPS_CNT  = CLK_FREQ/UART_BPS;      //为得到指定波特率,
                                               //需要对系统时钟计数BPS_CNT次
//reg define
reg        uart_rxd_d0;
reg        uart_rxd_d1;
reg [15:0] clk_cnt;                              //系统时钟计数器

//wire define
wire       start_flag;

//*****************************************************
//**                    main code
//*****************************************************
//捕获接收端口下降沿(起始位),得到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assign  start_flag = uart_rxd_d1 & (~uart_rxd_d0);

//对UART接收端口的数据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uart_rxd_d0 <= 1'b0;
        uart_rxd_d1 <= 1'b0;
    end
    else begin
        uart_rxd_d0  <= uart_rxd;
        uart_rxd_d1  <= uart_rxd_d0;
    end
end

//当脉冲信号start_flag到达时,进入接收过程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rx_flag <= 1'b0;
    else begin
        if(start_flag)                          //检测到起始位
            rx_flag <= 1'b1;                    //进入接收过程,标志位rx_flag拉高
                                                //计数到停止位中间时,停止接收过程
        else if((rx_cnt == 4'd9) && (clk_cnt == BPS_CNT/2))
            rx_flag <= 1'b0;                    //接收过程结束,标志位rx_flag拉低
        else
            rx_flag <= rx_flag;
    end
end

//进入接收过程后,启动系统时钟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clk_cnt <= 16'd0;
    else if ( rx_flag ) begin             //处于接收过程
        if (clk_cnt < BPS_CNT - 1)
            clk_cnt <= clk_cnt + 1'b1;
        else
            clk_cnt <= 16'd0;             //对系统时钟计数达一个波特率周期后清零
    end
    else
        clk_cnt <= 16'd0;                        //接收过程结束,计数器清零
end

//进入接收过程后,启动接收数据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rx_cnt  <= 4'd0;
    else if ( rx_flag ) begin                //处于接收过程
        if (clk_cnt == BPS_CNT - 1)                //对系统时钟计数达一个波特率周期
            rx_cnt <= rx_cnt + 1'b1;            //此时接收数据计数器加1
        else
            rx_cnt <= rx_cnt;
    end
     else
        rx_cnt  <= 4'd0;                        //接收过程结束,计数器清零
end

//根据接收数据计数器来寄存uart接收端口数据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 !sys_rst_n)
        rxdata <= 8'd0;
    else if(rx_flag)                            //系统处于接收过程
        if (clk_cnt == BPS_CNT/2) begin         //判断系统时钟计数器计数到数据位中间
            case ( rx_cnt )
             4'd1 : rxdata[0] <= uart_rxd_d1;   //寄存数据位最低位
             4'd2 : rxdata[1] <= uart_rxd_d1;
             4'd3 : rxdata[2] <= uart_rxd_d1;
             4'd4 : rxdata[3] <= uart_rxd_d1;
             4'd5 : rxdata[4] <= uart_rxd_d1;
             4'd6 : rxdata[5] <= uart_rxd_d1;
             4'd7 : rxdata[6] <= uart_rxd_d1;
             4'd8 : rxdata[7] <= uart_rxd_d1;   //寄存数据位最高位
             default:;
            endcase
        end
        else
            rxdata <= rxdata;
    else
        rxdata <= 8'd0;
end

//数据接收完毕后给出标志信号并寄存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uart_data <= 8'd0;
        uart_done <= 1'b0;
    end
    else if(rx_cnt == 4'd9) begin               //接收数据计数器计数到停止位时
        uart_data <= rxdata;                    //寄存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uart_done <= 1'b1;                      //并将接收完成标志位拉高
    end
    else begin
        uart_data <= 8'd0;
        uart_done <= 1'b0;
    end
end

endmodule

uart_send.v

module uart_send(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input              uart_en,             //发送使能信号
    input       [ 7:0] uart_din,            //待发送数据
    output             uart_tx_busy,        //发送忙状态标志
    output             en_flag     ,
    output  reg        tx_flag,             //发送过程标志信号
    output  reg [ 7:0] tx_data,             //寄存发送数据
    output  reg [ 3:0] tx_cnt,              //发送数据计数器
    output  reg        uart_txd             //UART发送端口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CLK_FREQ = 25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
parameter  UART_BPS = 9600;                 //串口波特率
localparam  BPS_CNT  = CLK_FREQ/UART_BPS;   //为得到指定波特率,对系统时钟计数BPS_CNT次

//reg define
reg        uart_en_d0;
reg        uart_en_d1;
reg [15:0] clk_cnt;                           //系统时钟计数器

//*****************************************************
//**                    main code
//*****************************************************
//在串口发送过程中给出忙状态标志
assign uart_tx_busy = tx_flag;

//捕获uart_en上升沿,得到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assign en_flag = (~uart_en_d1) & uart_en_d0;

//对发送使能信号uart_en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uart_en_d0 <= 1'b0;
        uart_en_d1 <= 1'b0;
    end
    else begin
        uart_en_d0 <= uart_en;
        uart_en_d1 <= uart_en_d0;
    end
end

//当脉冲信号en_flag到达时,寄存待发送的数据,并进入发送过程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tx_flag <= 1'b0;
        tx_data <= 8'd0;
    end
    else if (en_flag) begin                 //检测到发送使能上升沿
            tx_flag <= 1'b1;                //进入发送过程,标志位tx_flag拉高
            tx_data <= uart_din;            //寄存待发送的数据
        end
                                            //计数到停止位结束时,停止发送过程
        else if ((tx_cnt == 4'd9) && (clk_cnt == BPS_CNT - (BPS_CNT/16))) begin
            tx_flag <= 1'b0;                //发送过程结束,标志位tx_flag拉低
            tx_data <= 8'd0;
        end
        else begin
            tx_flag <= tx_flag;
            tx_data <= tx_data;
        end
end

//进入发送过程后,启动系统时钟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clk_cnt <= 16'd0;
    else if (tx_flag) begin                 //处于发送过程
        if (clk_cnt < BPS_CNT - 1)
            clk_cnt <= clk_cnt + 1'b1;
        else
            clk_cnt <= 16'd0;               //对系统时钟计数达一个波特率周期后清零
    end
    else
        clk_cnt <= 16'd0;                         //发送过程结束
end

//进入发送过程后,启动发送数据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tx_cnt <= 4'd0;
    else if (tx_flag) begin               //处于发送过程
        if (clk_cnt == BPS_CNT - 1)            //对系统时钟计数达一个波特率周期
            tx_cnt <= tx_cnt + 1'b1;        //此时发送数据计数器加1
        else
            tx_cnt <= tx_cnt;
    end
    else
        tx_cnt  <= 4'd0;                    //发送过程结束
end

//根据发送数据计数器来给uart发送端口赋值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uart_txd <= 1'b1;
    else if (tx_flag)
        case(tx_cnt)
            4'd0: uart_txd <= 1'b0;         //起始位
            4'd1: uart_txd <= tx_data[0];   //数据位最低位
            4'd2: uart_txd <= tx_data[1];
            4'd3: uart_txd <= tx_data[2];
            4'd4: uart_txd <= tx_data[3];
            4'd5: uart_txd <= tx_data[4];
            4'd6: uart_txd <= tx_data[5];
            4'd7: uart_txd <= tx_data[6];
            4'd8: uart_txd <= tx_data[7];   //数据位最高位
            4'd9: uart_txd <= 1'b1;         //停止位
            default: ;
        endcase
    else
        uart_txd <= 1'b1;                   //空闲时发送端口为高电平
end

endmodule

约束

25M时钟输入对应D7

没有专门的复位按键就使用KEY0  H3

串口对应A4 vE4

约束如下

运行测试

串口调试助手不断发送数据,接收到原样返回数据。

总结

本篇测试了串口的收发,后面可以封装下实现串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