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按键(防抖)控制蜂鸣器

楼主:
f76815854f61ed93c66bafef68f7a190

前言

   前面测试了LED,和按键,这一篇结合按键测试蜂鸣器,并实现按键防抖。

过程

新建工程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4259-1-1.html

新建工程beep

创建key.v实现按键识别支持防抖。

创建beep.v实现蜂鸣器控制。

创建顶层文件top.v实例化上述模块实现按键控制蜂鸣器。

beep.v

`define PERIOD 32'd25000
`define DUTY 32'd12500

module beep(
      //input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input        key_flag,
      input        key_value,
      output       beepout
  );

//reg define
reg  [31:0]  period_cnt ;
reg  [31:0]  duty_cycle ;
reg          onoff;

//*****************************************************
//**                    main code
//*****************************************************

assign   beepout = (period_cnt >= duty_cycle && onoff) ?  1'b1  :  1'b0;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begin
        period_cnt <= 32'd0;
        duty_cycle <= `DUTY;
    end
    else if(period_cnt == `PERIOD)
        period_cnt <= 32'd0;
    else
        period_cnt <= period_cnt + 1'b1;
end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begin
        onoff <= 1'b0;
    end
    else begin
        if(key_flag && (~key_value))  begin
            onoff <= ~onoff;
            //if(onoff)
                //beepout <= (period_cnt >= duty_cycle) ?  1'b1  :  1'b0;
            //else
            //    beepout <= 1'b0;
        end
    end
end

endmodule

key.v

module key(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input            key,
    output reg       key_flag,
    output reg       key_value
    );

//reg define
reg [31:0] delay_cnt;
reg        key_reg0;
reg        key_reg1;

//*****************************************************
//**                    main code
//*****************************************************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key_reg0   <= 1'b1;
        key_reg1   <= 1'b1;
        delay_cnt <= 32'd0;
    end
    else begin
        key_reg0 <= key;
        key_reg1 <= key_reg0;
        if(key_reg1 != key_reg0)
            delay_cnt <= 32'd500000;
        else if(key_reg1 == key_reg0) begin
                 if(delay_cnt > 32'd0)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else
                     delay_cnt <= delay_cnt;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begin
        key_flag  <= 1'b0;
        key_value <= 1'b1;
    end
    else begin
        if(delay_cnt == 32'd1) begin
            key_flag  <= 1'b1;
            key_value <= key_reg1;
        end
        else begin
            key_flag  <= 1'b0;
            key_value <= key_value;
        end
    end
end

endmodule

beep_key_top.v

module beep_key_top(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input        key,
      output       beep
      );

//wire define
wire key_value;
wire key_flag;

//*****************************************************
//**                    main code
//*****************************************************

key u_key(
    .sys_clk        (sys_clk),
    .sys_rst_n      (sys_rst_n),

    .key            (key),
    .key_flag       (key_flag),
    .key_value      (key_value)
    );

beep u_beep(
    .sys_clk        (sys_clk),
    .sys_rst_n      (sys_rst_n),

    .key_flag       (key_flag),
    .key_value      (key_value),
    .beepout           (beep)
    );

endmodule

自动选择的顶层文件可能不对手动设置

top.v上右键选择Set As Top

约束

从原理图可以看到

25M时钟输入对应D7

没有专门的复位按键就使用KEY0  H3

原理图中KEY1和KEY2对应H2 G3对应代码中的KEY0和KEY1

蜂鸣器对应B10

约束如下

运行测试

按键KEY0复位

按键KEY1 蜂鸣器响,再按蜂鸣器停止响。

总结

以上实现了按键控制蜂鸣器,主要是按键防抖的思想。

网友A:
按键防抖是按键都需要有,楼主的防抖代码有什么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防抖是按键都需要有,楼主的防抖代码有什么特点

没什么特别的一般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