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RISC-V开发环境搭建保姆级教程

楼主:
前言

芯片内部集成了RISC-V的硬核,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RISC-V的开发之旅。

官方的文档写的不是很详细,对新手不是很友好,所以本篇尽可能详细的记录过程。

过程

准备

解压,放到非中文路径,我这里是TN810_SF102

Bit文件烧录

接好FPGA的JTAG

打开

TN810_SF102\src\mcu_ahb_to_fpga\td_project\mcu_ahb_to_fpga.al

注以下截图是oled_screen_display工程的,操作是一样的不再重新截图。

下载bit文件

模式选择下载到FLASH

速度选择90k

修改MCU JTAG驱动

双击UsbDriverTool-2.1.exe

双击UsbDriverTool/UsbDriverTool.exe

弹出用户账户控制对话框点击是

右键点击如下设备安装Install Libusb – WinUSB

准备FD IDE

解压SF1S60CG121I_SF102\软件\2022-12-05下的FutureDynasty-Win-2022.12.13到非中文路径。

双击FutureDynasty\FutureDynasty.exe打开

通过 File->New Project->C/C++->C Project,创建 C 工程

点击如下左上位置图标进入工程视图

菜单栏Project->Build All

导入SDK工程

接好MCU JTAG线

File->Open Projects from File System

选择TN810_SF102\src\mcu_ahb_to_fpga\sdk_project\bmp_image_display

设置工具链路径

Windows->Preferences

添加PATH变量D:\BOARD\SF1-FPSoC\FutureDynasty-Win-2022.12.13\FutureDynasty\toolchain\gcc\riscv\sf1\bin

编译

Project->Build All

下载运行

点击如下三角形选择Run Configurations...

分别修改gdb和openocd的路径

${eclipse_home}toolchain\openocd\sf1\openocd\bin\openocd.exe

${eclipse_home}toolchain\gcc\riscv\sf1\bin\riscv-nuclei-elf-gdb.exe

应用run

下载成功

串口终端

打印如下

仿真

先断开gdb连接

再点击甲壳虫图标

看到停在了main函数处

双击打断点运行到断点处

Windows->Show View可以打开对应的界面

比如查看汇编代码

查看内核寄存器

参考

总结

官方的文档比较粗略,很多介绍都不是很连贯和详细,也不成系统,没有较友好的入门文档,对新手不是很友好,这一点还需加强。

所以本文尽可能的详细记录,以便新手参考。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见过的RISC-V开发环境搭建中,确实是保姆级教程,细

网友A:
我发现这些IDE都是用eclipse框架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这些IDE都是用eclipse框架写的。

都是eclipse改个logo,risc-v目前缺少 MDK+JLINK这种ARM开发环境的黄金搭档,IAR支持risc-v了不过国内厂商支持的不多目前也需要申请才能评估。 主要还是用的eclipse+GCC+Openocd这种方式,各家搞一个ide,各家搞一个仿真器,多少有点兼容问题,体验不是很好,这一块生态还有待逐渐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eclipse改个logo,risc-v目前缺少 MDK+JLINK这种ARM开发环境的黄金搭档,IAR支持risc-v了不过国 ...

是的,感觉现在很多国内厂商都是eclipse+GCC+Openocd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