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聊一聊温度对电池耗电上的影响

楼主:
今天早上7点,我妹疯狂Q我,我以为啥事,结果巴拉巴拉跟我说她的手机电池不得行了,睡一晚上结果早上起来掉了10%的电量。于是我也开始输出吐槽说真不是我个人问题就是小米手机的电池不太得行(我和我妹手机同款),耐温性太差啦,这就是我爱开省电的原因。

和我妹聊天的时候同时还发现群消息一早也在扣扣扣,一看,也是几个人在吐槽电池疯狂掉电的问题。

哎,怎么今天突然这么多人吐槽电池掉电。

哦。说下环境情况,大降温啊!!!!!!超级冷啊!!!管管出门一趟脸都僵啦~~

这电池疯狂掉电的原因,也跟温度有关。所以给我妹的建议是,快去给手机暖暖被窝。 我是这么给我妹解释的,天冷了手机冻着了,他需要散发点热量来给自己取暖,所以他通过耗电来给自己供暖了所以你电池狂掉了。。。

小伙伴那边的天气如何?你的手机有疯狂掉电吗??

有小伙伴能来给大家详细讲讲温度对电池耗电上的影响吗?

网友A:
现在好像有个技术是对电池 的一种自我保护,避免电池处于低温状态下,电池就会自我取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有个技术是对电池 的一种自我保护,避免电池处于低温状态下,电池就会自我取暖

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好奇,那自动取暖是怎么操作的,是带了温度测试,到一定温度触发?怎么个取暖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有个技术是对电池 的一种自我保护,避免电池处于低温状态下,电池就会自我取暖

手机电池没有这门技术吧?

网友:
我记得过热会导致电流增大。过冷好像也会减少电池活性,功耗增加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之前测功耗,拆芯片,用热风枪吹,刚吹完就测功耗,电流就比较大,过了一会电路板降温了,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好奇,那自动取暖是怎么操作的,是带了温度测试,到一定温度触发?怎么个取 ...

就相当于电池自己给自己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没有这门技术吧?

汽车上非常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非常普遍

对,天气冷电池温度不够可不行,这技术应该还挺难的。

网友:
温度对锂离子电池充放电性能的影响

1、假如温度下降,锂离子电池电池内部的反应速率就下降,电池的功率输出也会下降;假如温度上升则相反,即锂离子电池电池输出功率会上升。

2、但假如温度过高超过60℃,会破坏电池内的化学平衡,导致副反应;高温下充电电池材料的性能会退化,电池循环寿命也将大大缩短。

3、在所多变的环境因素下,环境温度对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影响较大,因为在电极/电解液界面中的电化学反应与环境温度有关,电极/电解液可称为电池的心脏;当温度下降,电极的反应速率就会下降。

        温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锂离子电池的放电性能和放电出来的容量大小;温度降低,电池内阻加大,电化学反应速度放慢,极化内阻迅速新增,电池放电容量和放电平台下降,影响电池功率和能量的输出。

        许多电池用户并不了解,消费级锂离子电池在低于0℃时不能充电,尽管电池组看起来在正常充电,但在低温充电过程中,阳极上可能会发生金属锂电镀,这个电镀是永久的,不会伴随充电周期消除;假如暴露在振动或其他压力条件下,锂离子电池电池更容易出现故障,先进的充电器可以防止锂离子电池在低于结冰温度时充电。

        关于锂离子电池,低温条件下放电容量急剧下降,但在高温情况下放电容量并不比常温低,有时还会略高于常温容量,重要是高温情况下锂离子迁移速度加快,锂电极不像镍电极和和贮氢电极那样在高温情况下出现分解或形成氢气使容量下降。

        电池模块低温放电时,随着放电的进行,由于电阻等原因出现热量,使电池温度升高,表现为电压有抬升现象,随着放电的进行,电压再逐渐下降。

        锂离子电池的最佳使用温度是0~35℃,低温环境会降低锂离子的活性,电池放电能力变弱,使用时间缩短;假如锂离子电池处于低温环境的时间较短,这种损害只是暂时的,不会对电池容量出现损害。当温度回升之后,性能会恢复。

网友:
现在的手机,工作强度太高了,基本上插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