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量检测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目前就是把电池电压进行分压,直接接到单片机的ADC引脚上面,也就是电池正极直接串两个电阻到地,然后取两电阻中间的电压。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充电的时候电量升的很快(因为充电时电池电压会突增),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充电时电量显示采用充电前的电压+充电时长方式,但是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充电源的功率不一致时,这个电量显示的就有问题。

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案?3.7V的锂电池。

网友A:
用的国产赛威的芯片,CW2015,电池电量需要标定,也没标

网友B:
分压测电池电压的方法,是测电池电量的一种简便方法,此方法是假定电池电压与电量呈线性关系的

而电池电量往往不是线性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压测电池电压的方法,是测电池电量的一种简便方法,此方法是假定电池电压与电量呈线性关系的 而电池电 ...

是的,电池电量不是线性关系,但是我目前假设他是线性关系设计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国产赛威的芯片,CW2015,电池电量需要标定,也没标

大概看了一下这颗芯片的资料,感觉还挺复杂的。

网友B:
主要根据使用情况,电池电压法,比如常用的充电宝大部分这样

精确电量的需要库伦法
库仑计法是通过测量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电流,将电流值与时间值的乘积进行积分后计算得到电池充进的电量和放出的电量
一般这种都是有芯片控制的,比如TI的BQ系列电量计芯片

还有就是阻抗测量,需要单片机控制的进行积分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根据使用情况,电池电压法,比如常用的充电宝大部分这样 精确电量的需要库伦法 库仑计法是通过测量 ...

阻抗测量需要外接电量计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池电量不是线性关系,但是我目前假设他是线性关系设计的代码。

电压方法,也可以用集成电路芯片实现,最典型的是LM3914做锂电3.35-4.15V指示电路

要比单纯的电阻分压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抗测量需要外接电量计芯片吗?

这个看方案了,外接计量芯片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方法,也可以用集成电路芯片实现,最典型的是LM3914做锂电3.35-4.15V指示电路 要比单纯的电阻分压 ...

这个集成电路,能解决充电时电压跳变且电池电量3.9+V的时候充电一直保持4.2V的问题吗?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很多电量计成熟方案,AD采集的方式显示的非常不准确,而且有时候忽高忽低,不可信

网友:
分压测电池电压的方法最常用,电池电压本来也不是一个稳态的,也不至于测得那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应该有很多电量计成熟方案,AD采集的方式显示的非常不准确,而且有时候忽高忽低,不可信

后期准备加入电量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