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872升压电路,5V电源电压被拉低值2.4V

楼主:
这是LTC3872升压芯片5V升24V的电路,现在存在问题是,设置输入电压为5,电流为100mA,但是接入电路时电源电压被拉低至2.4V左右,可以升压至20V左右。怀疑是mos管的问题,拆掉后就不存在漏电问题了。MOS管选用的是数据手册推荐的那个。请问有大佬可以帮助解决一下吗?

网友A:
5V升24,为什么要用这垃圾?MT3608不是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升24,为什么要用这垃圾?MT3608不是更好用

因为需要在高温150℃以上的工作环境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升24,为什么要用这垃圾?MT3608不是更好用

我目前就找到这一款

网友:
【但是接入电路时电源电压被拉低至2.4V左右,可以升压至20V左右】

明显是你的5V电源输出能力不足所导致。

网友B:
从两个方面入手,

1,输入电流先不要设100mA那么小,先设定大一点,比如1A,然后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然后逐渐减少输入电流。

2,LTC3872的输入电容你用的是多少uF,是不是小了。你把电路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两个方面入手, 1,输入电流先不要设100mA那么小,先设定大一点,比如1A,然后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然 ...

不好意思,原理图我还没有进行参数修改,一直在调试,这个是现在用的电路。

5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两个方面入手, 1,输入电流先不要设100mA那么小,先设定大一点,比如1A,然后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然 ...

我去尝试一下1

网友B:
输入电容根据5V的输出电容多少和自己电路需要的总功率决定,你用典型电路上的10uF明显小了。

网友:
LT手册的评估板推荐的MOS是Si3460DDV

N沟道 30V 6.3A

和Si4116DY的NMOS, 25V 18A

网友C:
接入的电路功耗目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入的电路功耗目前是多少?

理论上只有几毫安,用在传感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容根据5V的输出电容多少和自己电路需要的总功率决定,你用典型电路上的10uF明显小了。

我电路串了22,又并了一个,输出电压很高

网友:
我以前用lm3488做了个锂电池升24v的电源,24v1a完全没问题,有带q的汽车级,在嘉利创的活动项目里,这个项目关键是输入电流要跟的上,输出1a,输入至少要6a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
是啥问题呢,分享一下呗,这是解决了10来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啥问题呢,分享一下呗,这是解决了10来天呢

我太菜鸟,一是焊接问题,二是我把芯片烧了但是看他能升压以为工作正常,三是输出电容可能太小,现在直接拉到了100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