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8866-q1

楼主:
如下电路图,点灯时,发现led灯渐渐变暗,vout电压缓慢降到12v,en,pwm正常

网友A:
开始能点亮,后来慢慢暗

请检查几个电流是否超过 200mA 通道

网友A:
还有,PWM怎么判断是正常的?

示波器测一下PWM的频率是否和手册的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能点亮,后来慢慢暗 请检查几个电流是否超过 200mA 通道

空载情况下也会这样,vout电压也会慢慢降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WM怎么判断是正常的? 示波器测一下PWM的频率是否和手册的对应

前端pwm一直是3.3v,pull high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