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电感的寄生电容问题

楼主:
很多共模电感的手册都没有标出该器件的寄生电容参数,这是为什么,是否是因为在应用共模电感的场合通常只考虑电感量,而忽略寄生电容,且该寄生电容本来就很小

网友:
【很多共模电感的手册都没有标出该器件的寄生电容参数】

共模电感不能称为器件。

网友:
【很多共模电感的手册都没有标出该器件的寄生电容参数】

不知道楼主所说 “共模电感的寄生电容” 是指共模电感一个绕组的寄生电容还是指两个绕组之间的寄生电容。如果是指两个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那么这个电容大小并不重要,因为两个绕组之间往往并联有X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共模电感的手册都没有标出该器件的寄生电容参数】 不知道楼主所说 “共模电感的寄生电容&rdq ...

这个共模电感不是电源上面用到的共模电感,而是用于差分信号的,比如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