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如下图:ADC+TIM1+DMA采集场景,ADC1采用的是TIM1触发模式,调试时当启动定时器1时便出现死机现象,点击停止运行后,就如下图一样,貌似是向量地址出错了。不启动定时器1就没问题

网友:
调用启动定时器1的函数,然后就跳到图上的【B .】了?

网友:
可能是 配置了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函数!

网友:
看停的位置,DMA2通道4没有对应的中断函数来处理,有可能是你开错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