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操作学习

楼主:
AD9中调整元件丝印位置可以选中元器件,然后A-P再选择丝印相对元件的位置,我相知道下,这个位置可以选,丝印至元件的距离可以设置么?默认的有点远,大多还得手动调整。

有知道的坛友们指点下。

网友:
规则里应该可以设置。需要自己添加一条

网友:
丝印至元件的距离可以设置吗?

这个需要在元件封装里进行

网友A:
先把问题搞清楚

下面截图中的白色是丝印层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问题搞清楚 下面截图中的白色是丝印层的东西

没表达清楚,我指的是丝印层的元器件编号,比如你这个图上的C42、R150、R151什么的,只要我选中元件,直接A-P,然后就可以选择在元器件的相对位置,比如C42\R150直接选择上部,这个编号会自动调整到上部,不过就是距离有点远,这个距离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表达清楚,我指的是丝印层的元器件编号,比如你这个图上的C42、R150、R151什么的,只要我选中元件,直 ...

网友A:
这里是调整丝印层文字到其它丝印层对象间距

这条规则用于约束丝印,不影响PCB的电气属性,用于避免丝印重叠。

丝印与焊盘近,要调整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调整丝印层文字到其它丝印层对象间距 这条规则用于约束丝印,不影响PCB的电气属性,用于避免丝印 ...

这个丝印间距规则似乎不影响,我设置丝印间隔10mil,实际测量距离超过40mil了,话说版主平时画板子吗?如过画,设计完成后要调整元件编号位置,用什么方法?一个个手动拖吗?以前那样做,感觉太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丝印间距规则似乎不影响,我设置丝印间隔10mil,实际测量距离超过40mil了,话说版主平时画板子吗?如 ...

话说版主平时画板子吗?

这话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丝印间距规则似乎不影响,我设置丝印间隔10mil,实际测量距离超过40mil了,话说版主平时画板子吗?如 ...

一个个调整,只能说楼主武义不精,需要修炼

快捷键AP不是可以整齐调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版主平时画板子吗? 这话说的

在我们这,画板子是最底层的劳动,我判断版主只是设计原理,指点布局,指出关键点的。没有版主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调整,只能说楼主武义不精,需要修炼 快捷键AP不是可以整齐调整吗

我现在咨询的就是用A-P去整的时候,元件标号离元件太远,怎么能设置近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这,画板子是最底层的劳动,我判断版主只是设计原理,指点布局,指出关键点的。没有版主只停留在理 ...

平时也画板子,只不过最近画的真不多。

不是所有画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能遇到和解决,只能帮大家提供一下思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也画板子,只不过最近画的真不多。 不是所有画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能遇到和解决,只能帮大家提 ...

其实版主已经帮助我解决过多次任务了,非常感谢。这个软件应用估计设计公司也没有哪一个人能把所有应用说全的,现在A-P还是能用,手动调整部分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有的元件封装库里就带有丝印层,所以选这个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