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电路上的电阻烧毁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下图,接口电路上的电阻烧毁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两条485通讯线碰到了强电,或者通讯两方的 “地” 不是同一电位(未接大地),图中电阻才会烧毁

网友:
R147、148应该放到比 D25、D26、D27更靠近485芯片的地方,它们烧坏了说明D25、6、7起到作用了。

限流电阻可换成可恢复保险丝PPTC。

网友A:
为什么你的D25-D27都是二极管符号,改TVS管难吗?

网友:
D27下端应该接VC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D25-D27都是二极管符号,改TVS管难吗?

D25-D27都是二极管符号,改TVS管难

不难

麻烦提供一下放在这种位置的TVS的主要参数怎么选,

网友:
能烧坏10欧电阻的电流得多大啊,不至于吧

tvs参数得看电流耐受程度,你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没隔离

网友:
这俩10R的电阻采用的什么封装?至少是放0805或者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