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好,想请教一下Telink matter建立Thread网络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这种情况怎么 解决,求教

网友A:
重新连网再试试呗。有整个操作的手册吗?可以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连网再试试呗。有整个操作的手册吗?可以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连网再试试呗。有整个操作的手册吗?可以发上来看看。

大佬,怎么样看了没,我试过重新烧录rcp,接线也按手册接的,是直接接的网线,用的也是官方给的镜像,还是没发创建网络,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怎么样看了没,我试过重新烧录rcp,接线也按手册接的,是直接接的网线,用的也是官方给的镜像,还 ...

看手册写的挺清楚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只能去找官方让他们给你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协议没有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