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驱动电路

楼主:
风扇驱动电路

1.为什么这个兄弟不能使用“驱动电路6”?这是最简单的PWM调速电路。来解答一下

2.这五个驱动电路,哪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为什么第一种会使首选?电路6是很常见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74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驱动电路知识,楼主要是有兴趣多做实物来论坛分享。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当然是成本优先原则。

小系统第一个可以首选。如果系统较大或复杂,必须采用有光电隔离的电路。

最后一个电路用在负载对电流的平滑有一定要求的场合,代价也高,不适合简单的直流电机控制。

但你照片上的“风扇”电机有可能是有霍尔的无刷电机,对电源平稳有一定要求,可以采用最后一个电路驱动(元件参数不在本讨论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当然是成本优先原则。 小系统第一个可以首选。如果系统较大或复杂,必须采用有光电隔离的电 ...

那两线的风扇要调速  怎么做啊?没有PWM调速线的话

网友A:
参考30年前的录音机电机调速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30年前的录音机电机调速电路就可以了。

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这么基础的资料还是自己查查吧!

查阅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可惜我们当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