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小熊料理机里的调速电路能有多简单

楼主:
前些天拆了一个小熊料理机, 这个料理机前边有一个旋钮,共有4个档位,点动、0、1、2。点动是搬到这位置时转松开就停,0是停止,1是低速,2是高速。

 拆开以后里边比较简单,有一个单相串励电动机,一个开关,没有看到用来调速的电路板。

仔细看在开关上有一颗二极管,基本可以断定调速就是有这个二极管实现的。

原理很简单,220V交流电和电机直接导通就是高速档,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后再给电机供电实现降压降速的目的。不过需要注意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后对交流电机的类型是有要求的,并不能驱动所有交流电机。

 附上拆解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看来还是创意要紧哟,外观看起来漂亮,内部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吧。

网友:
可能到你手上它就自己老实了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后对交流电机的类型是有要求的,并不能驱动所有交流电机。】

这种电动机,叫做串激整流子电机,本质上属于直流电动机而不是交流电动机。常用于手电钻等电动工具。

正因为是直流电动机,串联二极管后仍能启动运转。如果是交流电动机,串联二极管后绝对不能启动运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后对交流电机的类型是有要求的,并不能驱动所有交流电机。】 这种电 ...

感谢提醒,第一次接触,原来这种是直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提醒,第一次接触,原来这种是直流的。

如果你手中有可以输出数十伏特到一百多伏特的直流电源,接上这个电动机,电动机即可运转,且电动机不分正负,交换两条线仍按原方向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经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后对交流电机的类型是有要求的,并不能驱动所有交流电机。】 这种电 ...

感谢科普,学习了。

网友:
确实可以学习玩玩,调速电路的复杂程度取决于料理机的性能和功能,一些高端料理机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调速电路来实现更精确的调速和控制。而一些简单的料理机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电路来控制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中有可以输出数十伏特到一百多伏特的直流电源,接上这个电动机,电动机即可运转,且电动机不分正 ...

老大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永磁有刷电机不能用于单相交流,就是说,永磁有刷电机用在单相交流上根本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这种整流子电机之所以能够用于交流,是因为该电机固定磁场和电枢磁场均由通过的电流产生。交流的半个周期,固定绕组和电枢绕组中通过电流产生磁场,电枢旋转。交流的另半个周期,固定绕组中电流反向,电枢绕组中电流也反向,使电枢转动的力矩方向与原来半个周期相同,电枢仍按照原来方向旋转。所以,这种整流子电机可以用在单相交流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永磁电机则不同。交流的半个周期,电枢中电流是一个方向,交流的另半个周期,电枢中电流反向,但固定磁场是由永久磁铁产生,不改变方向。所以,电枢在半个周期内潮一个方向旋转,另半个周期朝另一个方向旋转,结果是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再请教一下 这种电机和永磁电机比较有什么优缺点?

早期的电机,没有使用永久磁铁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强的永久磁铁。如果使用永久磁铁产生磁场,电枢中磁通密度势必很小,旋转力矩也很小,于是电机必须做得相当大,体积重量都大,不如使用电磁铁,即磁场由电流产生。

后来有了稀土磁铁,能够产生很强的磁场,且价格不是很贵,这才出现了永磁电机。

不过,永磁电机也只能用于小功率电机,例如汽车上的雨刷电机。大型电机仍使用电磁铁,即用电流产生磁场。例如发电厂里面的发电机仍使用励磁方式而不用永久磁铁。这是因为永久磁铁的机械强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电机,没有使用永久磁铁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强的永久磁铁。如果使用永久磁铁产生磁场,电枢中磁通 ...

非常感谢,终于知道这款料理机为什么选择这种电机了,谢谢。

网友:
小家电就是这样

网友:
现在的小机电都是看颜值,内部其实很多人不关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终于知道这款料理机为什么选择这种电机了,谢谢。

这种电机有整流子(照片中看得很清楚)和电刷,成本比单相交流电机(例如电风扇中的电机)高。但普通的单相交流电机很难调速,而且最高转速不能超过3000转/分钟。这种整流子电机却容易调速,而且最高转速比普通交流电机高得多,可达5000~7000转/分钟。所以料理机要使用这种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有整流子(照片中看得很清楚)和电刷,成本比单相交流电机(例如电风扇中的电机)高。但普通的单相交 ...

我还有个疑问,200V交流电全波整流和半波整流后驱动永磁电机也能实现这种调速功能,永磁的方案和这款料理机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个疑问,200V交流电全波整流和半波整流后驱动永磁电机也能实现这种调速功能,永磁的方案和这款料理 ...

对这样大小的电动机,永磁电机还是比励磁电机稍贵一些。此为一。

永磁电机用于这个料理机,全速运转需要一个全桥,半速运转需要一个二极管,成本也比原来的只需要一个二极管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整流子电机之所以能够用于交流,是因为该电机固定磁场和电枢磁场均由通过的电流产生。交流的半个周期 ...

学习了,就是说它的励磁和电机都是在交流模式下,都是交流,两个的差就相当于就是直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