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在上电瞬间烧掉

楼主:
如题,一般是什么原因怎么避免呢,我用12V转5VDCDC芯片,偶尔会出现上电瞬间烧掉的

昨天买了个SIM模块,上面也有DCDC芯片,才用了几次,下午把12V接模块瞬间起火了,不懂为什么

真心求教下这种情况怎么避免的

AC转DC12V电源用好几种,下面这个是昨天把SIM模块烧掉的

SIM模块上的DCDC芯片是什么不知道

我自己的板是SY8201ABC

网友A:
供电电源是多少?12V转5V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是自己画的电路方便发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源是多少?12V转5V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是自己画的电路方便发一下电路图吗?

已经上传重新编辑帖子了,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上传重新编辑帖子了,谢谢大佬

为什么要加C2进行补偿呢?查了下这个型号资料,datasheet就3页,没有误差放大器描述,也没有关于补偿的,你测试的时候,输出稳定吗?

网友:
建议逐步排查 板子引出嗷嗷多的test pad吗?

网友:
出现DCDC电源在上电瞬间烧掉的情况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瞬间过流:上电瞬间,因为负载电容电路需要充电,所以电路中会出现瞬间大电流,如果DCDC电源设计不合理,输出电压瞬间大幅偏离设定值,就会导致DCDC电源烧坏。
  2. 过压/过流保护不足:DCDC电源在正常工作时需要具备过压/过流保护功能,以保护负载和DCDC电源本身。如果该保护功能设计不足或者故障,就会导致DCDC电源在上电瞬间烧坏。
  3. 设计缺陷:DCDC电源设计中存在缺陷,例如元器件的选型不合理、电路布局不合理等,都有可能导致DCDC电源在上电瞬间烧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采用更合理的DCDC电源设计,增加过压/过流保护电路,优化电路布局和元器件选型,从而提高DCDC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也需要检查负载电路是否存在问题,例如是否存在大电容负载电路等,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到这些因素。

网友D:
第一:你选的ac/dc和dc/dc都是小牌子,参数不一定有保证,某些指标可能达不到要求,一个群脉冲后级就坏了。第二:输入输出电容太小,最起码是百微法级别,基本操作都可能引起过载,芯片又不怎样,直接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加C2进行补偿呢?查了下这个型号资料,datasheet就3页,没有误差放大器描述,也没有关于补偿的, ...

我直接按第一页的典型应用图画的

网友E: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具体是哪一块烧了,是电源芯片烧了?一般来说这种芯片本身有软启动,限流也比较快,所以排除过流。你得具体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的瞬时电压有多少,大概率是过压击穿。个人建议输入输出配置合适的电解电容,由于电源适配器线缆及PCB走线上的寄生电感,适当提高输入电容的ESR可以减少上电瞬间电压的过冲。如果空间受限,无法使用电解,建议保险丝换为0.5或1欧电阻也可解决问题,但是这样会增加功耗。如果你的自恢复保险丝是用于防反接的,建议放在二极管前面,这样才能起到反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具体是哪一块烧了,是电源芯片烧了?一般来说这种芯片本身有软启动,限流也比较快,所以 ...

网友:
过流的可能性不大,也没什么负载,我之前用TPS5450的时候也出现过异常,当时就是一个钽电容焊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具体是哪一块烧了,是电源芯片烧了?一般来说这种芯片本身有软启动,限流也比较快,所以 ...

插电瞬间DcDc芯片直接起火,其他电路没事,sim模块需要10w的功率,串电阻这种方法不适合电流大的吧,能不能用电感替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选的ac/dc和dc/dc都是小牌子,参数不一定有保证,某些指标可能达不到要求,一个群脉冲后级就坏了。 ...

谢谢解答,空间问题没法用大电容,能否把自恢复保险丝换成电感或者电阻来减小损坏率

网友:
你可以做个实验,看输出电流是否可以达到1A,我都是选2A  3A的DC芯片

网友:
瞬间起火说明存在短路或输入电源的极性反接了。

网友:
可以尝试增加保护电路,增加对于尖端脉冲得抑制作用,也可以试下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