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MOS用作降压的原理。

楼主:
如图是一个nmos做降压的原理图,现在只知道它起降压作用,但是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

网友:
你知道双极型三极管的射极输出电路(共集电极电路)么?NPN管的射极输出电路,发射极电位总比基极电位低大约0.7V,而与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大致无关。

图中是个N沟MOS管,当门极电位比源极高一个导通电压时MOS管开始导通。这就是一个源极输出电路,可以与双极型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电路类比。

网友A:
现在MOS管门极接11V,那么源极必定比门极低一个导通电压(一般在2V~3V),而与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大致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MOS管门极接11V,那么源极必定比门极低一个导通电压(一般在2V~3V),而与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大致无关 ...

多谢解答,我再理解一下

网友C:
降压是右边的芯片内部起的作用吧 mos是个开关 打开和关闭vin状态不一样工作就不一样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降压是右边的芯片内部起的作用吧 mos是个开关 打开和关闭vin状态不一样工作就不一样咯

【 mos是个开关 打开和关闭vin状态不一样工作就不一样咯】

图中MOS管可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而是工作于线性状态。MOS管将48V电源电压降到大约8~9V,三端稳压芯片进一步将8~9V电压降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答,我再理解一下

此电路将48V电压降到3.3V,MOS管和三端稳压芯片都工作于线性状态,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mos是个开关 打开和关闭vin状态不一样工作就不一样咯】 图中MOS管可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

是的,已经理解了,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mos是个开关 打开和关闭vin状态不一样工作就不一样咯】 图中MOS管可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

老师,这个    MOS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个    MOS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呢

图中MOS管门极经1千欧电阻接到固定的11V电压上。因为MOS管门极电流几乎为零,所以1千欧电阻上没有直流电压降,门极对地电压也为11V。

MOS管源极接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端,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端可以看成一个接地的电阻,流入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端的电流不定(由三端稳压芯片的负载决定)。流入三端稳压芯片的电流大,相当于该电阻比较小,于是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端VIN电压降低,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增加,MOS管趋于加大导通(MOS管漏极电流增加)。此过程直到MOS管漏极电流等于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电流为止。如果三端稳压芯片输出电流减小,MOS管进行相反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个    MOS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工作点是怎么确定的呢

N沟MOS管的行为,和NPN双极型三极管两个电阻分压供电给基极,发射极接电阻到地(这是直流负反馈),以稳定工作点的行为相当类似。

网友E:
降压原理是源极跟随器,即源极电位跟随栅极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压原理是源极跟随器,即源极电位跟随栅极电位。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