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基于555定时器的50%占空比无稳态电路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小弟在其他地方看到下面这个基于555定时器的50%占空比无稳态电路的电路图:

这位博主说这个电路图中C1的充放电都是通过R2完成,所以充放电时间都是0.693*R2*C1,从而发出50%占空比的方波。

然后还说了R1需要选取足够大的电阻,以免影响方波的占空比。那么这个R1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博主原文说是“保证C1能够充到VCC”,但是C1电压在充放电过程中不是在1/3-2/3VCC之间循环吗?另外,R1足够大,对C1的充电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计吗?

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大佬的解惑,小弟先提前谢谢了~

网友A:
555芯片的7脚是开集电极输出,故需要一个电阻作为上拉才能够输出高低电平。但3脚是推挽输出,首帖图中的R1不是绝对必要的。

网友:
555芯片的3脚输出电平并不是高电平为电源电压,低电平为零,高电平通常比电源电压要低,而且低不少,即并非高低对称。所以该电路产生的方波并非50%占空比。

网友:
如果你忽略R2,则永远都得不到50%占空比的信号!

如果非要50%,则最基本的做法是充电和放电分开,这样可以精确计算充电和放电两个过程。

网友:
计算г时间常数 网上有算法

网友:
之所以叫555,就是大部分的555内部是有3个5k电阻串联的,串联后一头接电源,一头接地。

上1/3处接6,2/3处接2,当2端输入低于2/3电源时,电路触发输出高,6脚输入高于2/3电源电压时电路复位。

所以精确计算充放电电路时原则上还需要计算内部电阻的影响,否则,也是永远的不到对称的50%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芯片的7脚是开集电极输出,故需要一个电阻作为上拉才能够输出高低电平。但3脚是推挽输出,首帖图中的R1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