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老师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老师我看到这个图据说可以使用,但是不晓得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正极接正极,负极通过螺丝刀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正极,负极通过螺丝刀接地?

好像是vga的外壳和地导通,但为何和直流电源负极也是通的呢?

网友:
外壳是不是和内部板卡等电位处理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插头内芯为正,外部为负,而负接地,D型插座的外壳则是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正极,负极通过螺丝刀接地?

原理上是可以,但是如果VGA的地线很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正极,负极通过螺丝刀接地?
原理上是可以,但是如果VGA的地线很细会不会出问题   。

VGA外壳接地 电源适配器负极也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是可以,但是如果VGA的地线很细会不会出问题   。  VGA外壳接地 电源适配 ...

电源适配器出来已经是直流了,可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