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POS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楼主:
POS机里有2个这样的像PCB板一样的东西,背面有4个焊盘和一些蛇形线,在网上没找到资料,有人说是高精度晶振,不是很确定,有认识的吗?

拆解视频,里边还有一些不常见的防拆防电磁攻击设计。

网友A:
晶振需要蛇形走线吗?

网友:
我有N个POS‘机,看来有空可以展示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需要蛇形走线吗?

"10:10是一个高精度有源晶振,用于为CPU提供高精度的时钟频率的。等长的的线会通电起到加热的作用。"

我不确定这个网友说的对不对,感觉高精度晶振至少要有金属壳屏蔽才对。

网友C:
视频无法 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无法 播放。。

【带银联标志的POS机拆解-哔哩哔哩】 https://b23.tv/jU5t4sX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0是一个高精度有源晶振,用于为CPU提供高精度的时钟频率的。等长的的线会通电起到加热的作用。"我 ...

蛇形走线通常是为了等长,说明频率比较高了,精度则未必一定高。

需要加热的晶振是恒温晶振,但走线不论怎么布置也无法提供足够热量,显然可以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恒温晶振也未必都是高精度的,恒温只是避免了温漂。

所以,是否高精度晶振,条件不足无法判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晶振频率比较高,同时,决不会是恒温晶振。

视频没有看,只是根据帖子内容分析、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