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长条形磁钢并排放在一起,N极和S极靠在一起,时间长了,会导致各自的磁性变化吗

楼主:
两个长条形磁钢并排放在一起,N极和S极靠在一起,时间长了,比如放置8年后再将两这两个磁钢分开,测量这两个磁钢的磁性,会比各自分开放置8年,磁性减弱的更厉害吗?

网友:
【两个长条形磁钢并排放在一起,N极和S极靠在一起,时间长了,比如放置8年后再将两这两个磁钢分开,测量这两个磁钢的磁性,会比各自分开放置8年,磁性减弱的更厉害吗?】

如果其它条件相同(例如环境温度变化、机械振动……),那么这种并排放在一起且两永久磁铁互相磁短路的保存方式,是磁通减少最小的。

网友:
楼上厉害了。

我也怀疑现在这个是不是一个电子论坛了

网友:
感觉会的

网友:
一般地说,永久磁铁在长时间保存时,应该尽量处于 “磁短路” 状态。所谓 “磁短路”,就是让磁路中的磁阻尽可能地小,例如用软铁将磁铁的两极联接在一起。

网友:
如果外部存储条件都一样,我个觉得从理论分析上会比分开放要衰减得更少

网友:
恰恰相反,磁性减弱的程度会更低。

保存永久磁铁应该使磁力线回路尽量避免开放。

网友:
chunyang 说的很对。

一般来说新的磁铁衰减较多,放一段时间后衰减很小。

除非高温、撞击、跌落或受别的变化磁场的影响。

网友:
老师们回答的太对了 我再画蛇添足下 磁铸的无序性增加程度会变慢,这句话对不对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