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想快速得到准确的回复,楼主先要说明下面图中波形是上面图中哪点的波形,还要把上面图中各元器件标注清楚,使用规范的符号。上面图中标注的A1、V1等三条引脚的是什么东西?四个IGBT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想输出10KV】

10kV,交流还是直流?从电原理图上看,输出是倍压整流,那么你要的10kV应该是直流。但若你要的输出是直流,为何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另外,10kV电压不是闹着玩的,你的示波器探头能够承受10kV电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10kV电压不是闹着玩的,你的示波器探头能够承受10kV电压么?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输出的是倍压整流电路波形。四个IGBT输入的·是方波信号,频率2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输出的是倍压整流电路波形。四个IGBT输入的·是方波信号,频率20KHZ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输出的是倍压整流电路波形】

首帖波形有两个:上面是倍压整流输出,是比较缓慢上升的直流电压,下面是什么波形?或者准确一点说,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输出的是倍压整流电路波形。四个IGBT输入的·是方波信号,频率20KHZ

【四个IGBT输入的·是方波信号,频率20KHZ】

这四个IGBT的输入信号可不能是简单的方波,要求对角线上两个管子与另一对角线上两个管子的信号互补,且留有 “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输出的是倍压整流电路波形。四个IGBT输入的·是方波信号,频率20KHZ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

你在工频交流整流滤波之后,使用了一个IGBT管,和L2C2D6构成Buck电路,这是何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仿真不考虑现实】 你在工频交流整流滤波之后,使用了一个IGBT管,和L2C2D6构成Buck电路,这是何 ...

通过PWM信号对BUCK电路控制实现调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PWM信号对BUCK电路控制实现调压

【通过PWM信号对BUCK电路控制实现调压】

那么标题中说 “我想输出10KV” 是不完整的,应该加上 “可调,最大10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PWM信号对BUCK电路控制实现调压

我曾说过:“10kV不是闹着玩的”。你采用了四倍压整流,那么四个IGBT所驱动的变压器次级要求至少2500V峰值。这个变压器匝数比至少1:10才行,而且绕法相当讲究。当然,仿真不考虑绕法。

网友B:
大佬,第一张是运行后倍压电路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第二张是整流,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第三张是去掉倍压整流电路后的整流,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为啥完整的电路运行后会出现第一张这种情况?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第一张是运行后倍压电路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第二张是整流,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 ...

【有解决办法没?】

解决什么问题?

首帖标题说 “为啥输出波形是这样的”,又说 “我想输出10kV”。你要解决什么?解决输出波形还是输出不到10k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第一张是运行后倍压电路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第二张是整流,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 ...

首帖图中,你说上面是输出电压波形,下面是电流波形。你的电原理图中各元器件符号与通用符号很不一致。我从电原理图中猜测下面波形是最右边整流管中电流波形。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那么该仿真波形完全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解决办法没?】 解决什么问题? 首帖标题说 “为啥输出波形是这样的”,又说 &ldquo ...

解决输出波形还是输出不到10k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你说上面是输出电压波形,下面是电流波形。你的电原理图中各元器件符号与通用符号很不一致。我 ...

最下面那张图是未连接倍压整流电路,整流电路,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最上面那张图是连接后倍压后,倍压电路输出波形。中间那张是连接倍压后整流电路,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
倍压电路电容设为5e-5F,T1变压器为11:1,T2为1:2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输出波形还是输出不到10kV

【解决输出波形还是输出不到10kV】

倒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那张图是未连接倍压整流电路,整流电路,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最上面那张图是连 ...

【最下面那张图是未连接倍压整流电路,整流电路,BUCK电路,逆变电路,变压器的输出波形】

什么都没有联接,这波形是从哪里来的?测量电路中哪一点产生的波形?

网友:
这是问题解决就把主题删了?还是不小心点错了,让后边看帖子的人摸不着头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