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评测】结合地平线旭日X3派实现移动检测自动拍照

楼主:
HLK-LD116S-24G 物联网毫米波传感器模块,可用于监测小范围 内的运动目标,不受温湿度、气流、灰尘、 噪声、光线明暗等环境影响,用于安防/智能家居等室内场景非常合适。

我家有个乌龟缸,养了唐僧师徒五龟(包括白龙龟)。乌龟运动比较慢,平时都喜欢趴着不动,所以我想试试,用咱们的毫米波传感器来检测乌龟的移动,并自动拍照。

结合我手头的地平线旭日X3派,以及USB摄像头,做了下面一个简单的应用场景: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部分细节如下:

参考旭日X3派的引脚图,进行接线:

HLK-LD116S-24G使用5V供电,数字信号输出连接到GPIO3口上即可。

在旭日X3派板子上,有一个状态LED,连接到了GPIO26上。在后面的程序中,如果检测到了移动物体,则点亮该LED。

为了方便测试,参考网上的资料,使用PyQT5编程,读取摄像头数据并进行显示,并结合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信号数据,检测到移动信号,就自动拍照。

最终具体的程序如下:

from PyQt5 import QtWidgets
from PyQt5.QtGui import QImage, QPixmap
import sys, cv2, threading, random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time
import gpiod

# 根据具体板卡的LED灯和来啊连接修改使用的Chip和Line
LED_LINE_OFFSET = 26
RADAR_LINE_OFFSET = 3
CAMERA_DEVICE_INDEX = 0

chip0 = gpiod.Chip("0", gpiod.Chip.OPEN_BY_NUMBER)

led = chip0.get_line(LED_LINE_OFFSET)
led.request(consumer="LED", type=gpiod.LINE_REQ_DIR_OUT, default_vals=[0])
led.set_value(0)

radar = chip0.get_line(RADAR_LINE_OFFSET)
radar.request(consumer="BUTTON", type=gpiod.LINE_REQ_DIR_IN)

app = QtWidgets.QApplication(sys.argv)
window_w, window_h = 640, 530               # 設定視窗長寬
scale = 480/640                                # 影片高度的比例

Form = QtWidgets.QWidget()
Form.setWindowTitle('USB摄像头')
Form.resize(window_w, window_h)

# 視窗尺寸改變時的動作
def windowResize(self):
    global window_w, window_h, scale
    window_w = Form.width()                 # 取得視窗寬度
    window_h = Form.height()                # 取得視窗高度
    label.setGeometry(0,0,window_w,int(window_w*scale))  # 設定 QLabel 尺寸
    btn1.setGeometry(10,window_h-40,70,30)  # 設定按鈕位置
    btn2.setGeometry(80,window_h-40,200,30) # 設定按鈕位置
    btn3.setGeometry(window_w-210,window_h-40,200,30) # 設定按鈕位置

Form.resizeEvent = windowResize             # 視窗尺寸改變時觸發

ocv = True                                  # 啟用 OpenCV 的參考變數,預設 True
# 關閉視窗時的動作
def closeOpenCV(self):
    global ocv, output
    ocv = False                             # 關閉視窗後,設定成 False
    try:
        output.release()                    # 關閉視窗後,釋放儲存影片的資源
    except:
        pass                                # 如果沒有按下錄製影片按鈕,就略過

Form.closeEvent = closeOpenCV               # 視窗關閉時觸發

label = QtWidgets.QLabel(Form)
label.setGeometry(0,0,window_w,int(window_w*scale)) # 設定 QLabel 位置和尺寸

# 存檔時使用名稱的函式
def rename():
    # return str(random.random()*10).replace('.','')
    return datetime.now().strftime('%Y%m%d_%H%M%S')

photo= False                                # 按下拍照紐時的參考變數,預設 False
# 按下拍照扭的動作
def takePhoto():
    global photo
    photo = True                            # 變數設定為 True

btn1 = QtWidgets.QPushButton(Form)
btn1.setGeometry(10,window_h-40,70,30)      # 設定拍照鈕的位置和尺寸
btn1.setText('拍照')
btn1.clicked.connect(takePhoto)             # 按下按鈕觸發拍照

fourcc = cv2.VideoWriter_fourcc(*'mp4v')    # 設定存檔影片格式
recorderType = False                        # 設定是否處於錄影狀態,預設 False

# 按下錄影按鈕的動作
def recordVideo():
    global recorderType, output
    if recorderType == False:
        # 如果按下按鈕時沒有在錄影
        # 設定錄影的檔案
        output = cv2.VideoWriter(f'videos/{rename()}.mp4', fourcc, 20.0, (window_w,int(window_w*scale)))
        recorderType = True                   # 改為 True 表示正在錄影
        btn2.setGeometry(80,window_h-40,200,30)  # 因為內容文字變多,改變尺寸
        btn2.setText('录像中,点击停止保存')
    else:
        # 如果按下按鈕時正在錄影
        output.release()                    # 釋放檔案資源
        recorderType = False                # 改為 False 表示停止錄影
        btn2.setGeometry(80,window_h-40,70,30)   # 改變尺寸
        btn2.setText('录像')

btn2 = QtWidgets.QPushButton(Form)
btn2.setGeometry(80,window_h-40,70,30)      # 設錄影照鈕的位置和尺寸
btn2.setText('录像')
btn2.clicked.connect(recordVideo)           # 按下按鈕觸發錄影或停止錄影

def opencv():
    global window_w, window_h, scale, photo, output, recorderType
    cap = cv2.VideoCapture(CAMERA_DEVICE_INDEX)
    if not cap.isOpened():
        print("Cannot open camera")
        exit()
    while ocv:
        ret, frame = cap.read()             # 讀取影格
        if not ret:
            print("Cannot receive frame")
            break
        frame = cv2.resize(frame, (window_w, int(window_w*scale)))  # 改變尺寸符合視窗
        if photo == True:
            photo = False                   # 按下拍照鈕時,會先設定 True,觸發後再設回 False
            name = rename()                 # 重新命名檔案
            cv2.imwrite(f'photos/{name}.jpg', frame) # 儲存圖片
        if recorderType == True:
            output.write(frame)             # 按下錄影時,將檔案儲存到 output
        frame = cv2.cvtColor(frame, cv2.COLOR_BGR2RGB)  # 改為 RGB
        height, width, channel = frame.shape
        bytesPerline = channel * width
        img = QImage(frame, width, height, bytesPerline, QImage.Format_RGB888)
        label.setPixmap(QPixmap.fromImage(img))   # 顯示圖片

video = threading.Thread(target=opencv)     # 將 OpenCV 的部分放入 threading 裡執行
video.start()

btn3 = QtWidgets.QPushButton(Form)
btn3.setGeometry(window_w-210,window_h-40,200,30)      # 設定拍照鈕的位置和尺寸
btn3.setText('雷达:检测中。。。')

def radar_check():
    global photo
    # value_prev = 0
    count = 0
    while True:
        val = 1 if radar.get_value() else 0
        if val == 1:
            count = count + 1
        else:
            count = 0

        # if val != value_prev:
        #     print("RADAR %d" % val)
        #     value_prev = val

        print("RADAR:%d count:%d " % (val, count), end="")
        if count >= 3:
            btn3.setText('雷达:检测到移动物体')
            if count == 3:
                print("检测到移动物体,拍照")
                photo = True
            else:
                print("检测到移动物体")
        elif count >= 1:
            btn3.setText('雷达:可能有移动物体')
            print("可能有移动物体")
        else:
            btn3.setText('雷达:检测中。。。')
            print("检测中...")

        led.set_value(radar.get_value())
        time.sleep(1)

radar_th = threading.Thread(target=radar_check)     # 將 OpenCV 的部分放入 threading 裡執行
radar_th.start()

Form.show()
sys.exit(app.exec_())

上述代码运行后,显示的界面如下:

同时命令行输出如下:

如果检测到物体移动,则整体显示如下:

如果连续3秒检测到物体移动,则会自动进行拍照:

上述代码毫米雷达波传感器部分的关键代码如下:

代码中的逻辑为:

当检测到移动物体时,先给出可能状态,当连续3秒3次都检测到时,则确定有移动物体,并进行拍照,如果一直检测到,则不用一直拍照。

在实际使用时,发现,发现HLK-LD116S-24G对于乌龟这样较小的个体的运动,基本无法检测出来。

但是,如果我打开了乌龟缸的水泵,水面出现波动后,则很快检测到了移动。

并成功拍下照片:

虽然对于个体较小的物体移动无法检测,但检测猫狗等动物或者人体,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用手晃动时,也能检测到。

经过测试,对于门窗的开合,或者一个包的移动,或者一个盒子的移动,都能检测到。

所以,HLK-LD116S-24G如果用于安防或者智能家居的场合,还是非常合适非常适用的。

补充说明:

地平线旭日X3派本身可以读取摄像头数据,做物体移动检测,但需要实时计算。如果结合毫米波雷达,则能有效的减小计算量,按需计算。

网友:
结合地平线自动拍照效果还行

物体移动检测有待尝试,很期待

网友A:
估计是灵敏度调的不是很高,所以乌龟运动检测不是很好的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灵敏度调的不是很高,所以乌龟运动检测不是很好的识别。

已经到最高了。

乌龟运动慢,个体小,所以识别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