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路功能,但不清楚原理,请教大家,非常感谢!

楼主:
请教大家:
一、功能:
      通过La、Ln两个引脚和外部通信;同时电路板也通过La、Ln两个引脚供电。
二、想了解电路的原理是?
     猜测,单片机是通过13引脚输出PWM数据信号,通过28引脚接收信号,这样实现双向通信
    麻烦高手给看看,谢谢!

网友:
是哪里个方面的通信采集模块的电路?

网友:
普通数据采集电路,上图有AD采样芯片呀

网友:
直流载波通信

网友:
我问的是通信部分,AD不是很简单吗,都画再上面

网友:
可以详细说一下原理与过程吗

网友:
上位机的数据是通过控制电源的短时通断来表达的,下位机的数据则是通过控制一个电阻(图的分辨率太低,可能是R3)的接入或断开对电源电压的影响来表达。

网友:
再详细点

网友:
7楼chunyang的回复已经说清楚了。

要再详细,只能这么说:电源方(向这块电路提供电源的那一方)用La和Ln两条线为这块电路供电。由于电路中存在储存能量的电容C4C9C6C34等,该电路允许电源线La和Ln短暂停止供电而不会使单片机等发生错误。

网友:
当电源方需要向这块电路发送信息时,可以短暂地降低La和Ln两条线之间电压。这样的电压降低不会使单片机停止工作或者发生错误,但可以被AD芯片检测到。这样连续发送多个低电压脉冲,就可以实现电源方向这块电路的通信。

网友A:
单片机要向电源方发送信息,需要通过MOS管T1和电阻R3使La和Ln上电流突然增大,这样并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电源方检测到多个电流脉冲,即可实现这块电路向电源方的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要向电源方发送信息,需要通过MOS管T1和电阻R3使La和Ln上电流突然增大,这样并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 ...

4047这个震荡器电路是干啥用的?有说是mbus电路,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47这个震荡器电路是干啥用的?有说是mbus电路,不知对不对?谢谢

4047是个单稳态电路,在此我猜想其作用是展宽输入脉冲(U3C和U3B的输出)并整形。

网友C:
1.下行信号 => LP/LN脉冲波形到4047,再到PIC单片机的PGD,单片机中断+定时器解析脉冲信号(电平高低+宽度)

2. 上行信号 <= 单片机IO驱动MOS管,通过R3拉LP/LN的电流,MOS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下行信号 => LP/LN脉冲波形到4047,再到PIC单片机的PGD,单片机中断+定时器解析脉冲信号(电平高 ...

4047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