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波形显示

楼主:
    各位大佬好!

    我使用esp32,通过spi控制AD7920获取电压信号,然后显示在oled屏上(135*240)。

    AD7920理论上,最高速度为4us

    我的问题是,如何显示出20KHz的频率在oled屏上,我期望能有2个周期显示

    我目前可以显示出1KHz的频率,2个周期

    谢谢!

网友A:
esp32的手册上没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的手册上没介绍?

esp32的SPI我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
我知道原理了,感谢回复

网友:
更慢的OLCD也能显示更快的ADC结果。

这是一个“连续采样”和部分显示的的关系。

因为人眼小于0.1秒内显示看起了很费劲,所以和人眼接口的显示需要0.2~0.5秒显示周期就可以了,而这一段的每个周期能显示多少数据取决于存储的容量和采集的速度,速度过高或容量过大就需要裁剪,显示有代表或有周期的一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