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怎么用,哪位老师介绍一下

楼主:
这种电容怎么用,哪位老师介绍一下

网友:
该元件外表面总要有些印上去的字迹,标注电容量、耐压……等等。看看这些参数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如果符合,那就把两条引线焊接到电路中去。

网友:
如果这确实是电容,那不过是轴向引线而已。过去无论电阻还是电容,很多是轴向引线,尤其是电阻,至今仍有使用。

网友A:
这种电容有可能是 无级轴向音频分频电容 。具体使用你搜索吧。

网友B:
你不能拍一个带文字的那一面么?也很有可能是法拉电容

网友:
跟引线在同侧的电容以同样的规则使用。

网友:
也是一种电解电容

穿心电容 或者叫做轴向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有可能是 无级轴向音频分频电容 。具体使用你搜索吧。

那我想知道和一般的电解能不能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拍一个带文字的那一面么?也很有可能是法拉电容

和常用的电解电容能不能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想知道和一般的电解能不能替代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