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忙看下我这DCDC电路为什么故障率很高

楼主:
要嘛DCDC芯片烧了。要嘛负载烧了,原理图上能在加点什么保护的吗?输入是12~24V开关电源

芯片支持输入30V输入3A输出,我输出峰值只有1.5A而已,参考手册画的图

大部分出问题都是在上电瞬间

网友:
关注一下,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芯片一般都有过流,可以在前面加一个TVS试下,保护下,防止有高压脉冲

网友A:
有可能 VDD_12V 上的电容值太大了,造成从 P7/DC_12V 插进来的 瞬间 inrush current 太大,inrush current 太大会使得 连到 P7 的电源线 产生高压而击毁芯片。在 di/dt 下 (大 di, 小 dt),电源线的小L会感应出高压。试试 1. 降低电容值,2. 改进电源线品质及P7连接器接触可靠度,3. 在P7及电容间增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VDD_12V 上的电容值太大了,造成从 P7/DC_12V 插进来的 瞬间 inrush current 太大,inrus ...

谢谢解答,我将电容由220uf减到100试试,至于这个软启动电路还没接触过,我去找找看

网友:
峰值输出1.5A不小了,输入电容太小了,至少在330uF以上

网友:
EUP3484的GND你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做了吗??

Ground. GND pi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exposed

thermal pad for properoperation. This power thermal pad should be connected to PCB ground plane using multiple vias for good thermal performance.

网友:
首先确认前级电源在空载时是否会输出过高电压,其次检查后级负载是否在上电时存在很大的浪涌,然后就是注意储能电感的正确选择和PCB的合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