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购的开关电源,纹波大,有什么方法降低纹波?

楼主:
使用外购的开关电源,纹波大,有什么方法降低纹波?

是在电源输出后级怎么处理一下,能降低纹波呢?

比如下面开关电源参数

网友:
【外购的开关电源,纹波大,有什么方法降低纹波?】

在此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一级LC滤波电路。不过,这样会稍微降低该开关电源的负载调整率。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个成品滤波器,不过成本会有所增加

另外最好要EMI干扰情况

网友:
在此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一级或多级LC滤波电路。

网友:
最后发现,不如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源更简单

网友:
增强滤波或采用二次低纹波稳压电路。

网友A:
我一般是把输出的RC换成LC,同时加大输出电容。

一般为了减小成本,有5个电容(2+R+3并联)的位置,但实际只上了2个,不上即可。

如果真上了5个,可以小换大。根据功率、容量加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把输出的RC换成LC,同时加大输出电容。 一般为了减小成本,有5个电容(2+R+3并联)的位置,但实 ...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说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说一下 非常感谢

这还用示意?就是用电感去替换电阻,同时加大滤波电容容量。不过原电源未必是RC滤波,更多时候就是电容滤波。增强滤波首先是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如果纹波频率较高,需要使用低ESL的电容,或者用多个电容并联。仅加大滤波电容还不能满足要求,就用π型滤波器,即使用电容+电感+电容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