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小熊手持料理机,看看里边的调速电路

楼主:
这次拆了一个小熊的手持小料理机,里边使用了直流永磁电机和比前些天拆解的小熊大料理机更复杂的调速电路拆解,小熊料理机里的调速电路能有多简单

拆解视频:

这个料理机共有2个按键,II为高速按键,按下转动松开停止,I也是按下转松松开停止,不过它是低速按键,可以配合上边的旋钮实现调速功能。

和上次拆解的不同,这次使用了直流永磁电机,电机直径会小一些,适合手持设备。

调速板上器件比只使用一个二极管的串励电机要复杂很多,它先使用了可控硅调速,然后再通过整流桥将交流转换成直流驱动永磁电机。

电路里使用的可控硅型号是JT88MA,网上没找到资料,某宝里有卖,说是原装进口,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国产芯片。

我参照着板子大致画了一个简易的电路图,整体还是比较简单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路的确简单

网友:
这种可控硅控制简单,

料理机这种也不需要过零检测之类的

可调电阻是调节两只可控硅的导通角的

网友:
我目前用的料理机是锂电池供电,无调速,没有电源线倒也方便。家里也有老式料理机,个头不小,可也没调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