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5~ 格点设置&Pin Library

楼主:
KiCad~5~ 格点设置&Pin Library

格点设置 Grids setting

在画原理图时候很重要的是格点设置,若是格点设置不对则很有可能原理图没有正确连接,相当于在原理图上虚焊了,建议设置100mil或者50mil这种整数的格点。在Kicad中格点设置如下。

图1:格点属性

图2:格点设置

其中current grid 设置当前格点,Fast switching 快速切换当前格点,在mac中的快捷键是option +1或者是option+2,win电脑还是要看看win电脑的快捷键。

在KiCad中自带许多原理图库,但是很多对于我们可能没啥卵用,我们一般使用自己的原理图库,可以使用PIN功能将我们的原理图库PIN在最前面。

图3:Pin Library

网友A:
有时在kicad菜单中原点定位指示放置原点标,坐标0,0点,还是在原始位置,定位的相对坐标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在kicad菜单中原点定位指示放置原点标,坐标0,0点,还是在原始位置,定位的相对坐标有什么好办法

还没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在kicad菜单中原点定位指示放置原点标,坐标0,0点,还是在原始位置,定位的相对坐标有什么好办法

也是刚开始学,边学边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