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K换成1.02K或1K会影响多少?

楼主:
今天供应商那边说有一颗物料没有了,【1.01K 1% 0603】的电阻,这个项目已经定型很久了,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颗物料,原理图确实是【1.01K 1% 0603】的电阻,网上搜了一下这颗物料也确实没有货了,然后我找了手册看了一下,感觉影响应该不大,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换个电阻值会有多大影响?那颗电阻是下图中的RG。

不过立创上有【1.01 0.1% 0603】的电阻,不过量也不多了。

网友A:
【帮忙分析一下换个电阻值会有多大影响?那颗电阻是下图中的RG。】

该电阻数值只影响仪表放大器的增益,会使增益稍稍降低约1%。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问你们设计,由设计进行根据项目的等级和具体要求进行评估吗?

网友C:
用【1.01K 0.1% 0603】当然可以代替【1.01K 1% 0603】;

但原则上不能用1.02K代替1.01K,因为误差接近1%,影响增益。

1.01K除了代表阻值外,还代表精度等级较高。例如1.001就比1.01的精度更高。

这些电阻用在控制增益等影响比较大的场合。但可以使用级别更高的。

过去常用4.99k、4.999K、1.99k、1.999k,等等。

网友D:
1.01K真不好买,画PCB的时候应该是用2个电阻串联,用1K 和10欧姆高精度电阻串联,会比较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忙分析一下换个电阻值会有多大影响?那颗电阻是下图中的RG。】 该电阻数值只影响仪表放大器的增益, ...

那就得看这个增益对整个系统有没影响了。太久得项目了,负责人都不在了,只能问领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问你们设计,由设计进行根据项目的等级和具体要求进行评估吗?

项目都定型几年了,负责人都不知道在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01K 0.1% 0603】当然可以代替【1.01K 1% 0603】; 但原则上不能用1.02K代替1.01K,因为误差接近1% ...

明白了,先看看能不能买到很多【1.01K 0.1% 060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项目都定型几年了,负责人都不知道在不在了。

福建火炬或者四川永星,你可以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项目都定型几年了,负责人都不知道在不在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买1.02K 1%的料,用精密电阻测试仪从里面筛选出阻值在1.01K 1% 范围里面的料,可以先购买批样件,看阻值靠近进度下线在范围之内的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1K真不好买,画PCB的时候应该是用2个电阻串联,用1K 和10欧姆高精度电阻串联,会比较好买。

看电路原理图并不是两个电阻串起来的,就是一颗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就是买1.02K 1%的料,用精密电阻测试仪从里面筛选出阻值在1.01K 1% 范围里面的料,可以先购买批 ...

那样太复杂了,耗工时。

网友:
这个得看你们项目的精度要求了,本身电阻也有1%的误差

网友:
料号和采购量要不告我下,我帮你问问朋友有没有呗?N多朋友啥料都能找~

网友F:
Rg决定了增益,改变其阻值要看前后级,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G:
很久的案子尽量不要改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Rg决定了增益,改变其阻值要看前后级,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可以更改。

后级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C,前级好像是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久的案子尽量不要改动

目前是让供应商继续找料,没有动B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后级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C,前级好像是个压力传感器。

要分析对信号幅值的具体要求,而且还涉及读数问题,可能需要软件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分析对信号幅值的具体要求,而且还涉及读数问题,可能需要软件校正。

没有代码,所以不知道,目前没有改BOM,让供应商找那颗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