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后排娱乐没有声音,主控是MSTAR的一款MST779-0051芯片

楼主:
朋友车后排娱乐一直没有声音,中控屏设置了也不好用,后来拆下来看了一下里边,也没找到音频输出的地方。

拆开看到里边是MSTAR的一款MST779-0051芯片,找到的数据手册只有寄存器配置,没有引脚定义。现在不确定是我们没弄明白,还是这东西就没准备让后排的人听到声音,有懂的没?

   这个是拆解研究过程的视频:

网友A:
先得确认配置,后排娱乐首先得安装音箱、显示屏之类,还是先去问问买车时的销售员吧,别克扣了配置变相买了高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得确认配置,后排娱乐首先得安装音箱、显示屏之类,还是先去问问买车时的销售员吧,别克扣了配置变相买了 ...

它这个是中东的车,售后不行。

我觉得合理一点的话它应该有音频输出,然后通过总线输出到车载功放,不过我测量了其中的2条线,没有模拟音频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是中东的车,售后不行。 我觉得合理一点的话它应该有音频输出,然后通过总线输出到车载功放,不 ...

近些年的车都是数字化的,一切走总线。后排娱乐通常是选配设施,挂在总线上交互音视频数据和操控(后排操控动作前排主屏上应能看见)。选配设施跟车价相关,有时销售会说送,但提车时因库存调货之类可能会搞错,有些车主就懒得追究了。这类“招数”可不罕见,不管售后行不行,先去找要说法,往往是追要了就有,否则就没有。另外注意看看购车合同,这里给网友提个醒:对于非标配的选配设施,不管是买还是“送”,一定要在合同里写清楚,包括功能、规格、到位时间、是否原厂等等。

网友:
建议观察一下后排的音箱和屏幕(如果有的话),必要时拆开看看是否有电路板,根据电路板判断更明确。也就是说,拆要拆后排的,看主机可不好确定,即使支持后排娱乐,但设备没装或者装的不匹配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