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额定电压为 RS-232、RS-485 和 CAN 选择 TVS 二极管

楼主:
在许多工业和汽车应用中,保护接口收发器免受各种电过应力事件的影响是一个主要问题。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二极管常用于上述用途,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生成低阻抗电流路径来钳制电压尖峰。

TVS 二极管的电气特性由几个工艺因素决定。这些参数与 TVS 电压、电流和额定功率相关,具有多种多样的数值,以适应各种应用。但通过查看元件数据表,就会发现选型并不简单。在本文中,我将讨论电压参数并展示哪种 TVS 二极管适用于 RS-232、RS-485 和控制器局域网 (CAN) 应用。当然,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和峰值脉冲电流也是关键参数,它们决定了系统中的放电能力和静电放电 (ESD) 水平。但在这里,我将重点介绍电压。

TVS 电压参数 VWM、VBR 和 VC

当出现不需要的高压瞬变时,TVS 二极管应起到钳位的作用;当收发器在正常条件下工作时,它们也应该是“透明的”。因此,首先要查看数据表上的额定关断电压 VWM 这个参数。VWM 也称为额定工作电压,低于该电压则 TVS 为开路,并具有低待机漏电流。

在选型时,您希望 VWM 大于推荐的收发器工作区域。随着输入电压升高,TVS 开始击穿并在 VBR 处传导更多电流。但更重要的是最高电压参数 VC,即大电流脉冲条件下的钳位电压。VC 表示特定脉冲电流下的最大钳位电压。将 VC 与收发器参数进行比较时,您要确保它不超过集成电路 (IC) 的绝对最大额定电压。“绝对最大值”是收发器在任何时候所允许的最大电压限值。任何高于该限值的电压都会使收发器处于不安全的运行区域,并可能导致彻底损坏。

示例:RS-232、RS-485 和 CAN 收发器的 TVS 选型

我将介绍几个 RS-232、RS-485 和 CAN 收发器的示例器件及其 TVS 二极管的选型。我从各自的数据表中获取了相关参数,我想通过介绍这些参数值,让您了解不同的元件如何协同工作。

TI 的 MAX3232 是一款常见的 RS-232 收发器,具有两个发送器和两个接收器。我在图 1 和图 2 中突出显示了两个重要参数,分别是 ±5.4V 的工作电压和 ±13.2V 的绝对最大驱动器输出电压。在 RS-232 标准中,信号摆幅应在 ±5V 以上。在这里,您可以给它留出一些裕度。

图 1:MAX3232 驱动器工作电压

图 2:MAX3232 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适用于 MAX3232 的 TVS 二极管是 Bourns 的 SMBJ8.0CA。在图 3 中可以看到,峰值反向工作电压为 8V,最大钳位电压为 13.6V。

图 3:SMBJ8.0CA 峰值反向工作电压和最大钳位电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8 引脚 RS-485 收发器,即 TI 的 THVD1500。根据 RS-485 标准,RS-485 收发器可以在宽共模范围(-7V 至 12V)下工作(图 3)。如图 4 所示,THVD1500 总线引脚的绝对最大电压为 ±18V。

图 4:THVD1500 驱动器工作电压

图 5:THVD1500 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SM712 是用于 RS-485 应用的常见 TVS 二极管。此 TVS 具有不对称的反向关断电压,可匹配 RS-485 应用的共模工作范围。此外,其钳位电压接近TI THVD1500 的限值,如图 6 所示。

图 6:SM712 反向关断电压和钳位电压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TI SN65HVD1040A 8 引脚 CAN 收发器具有相当高的绝对最大电压(图 7),这可简化 TVS 的选型。与 RS-485 类似,CAN 总线也可以容忍一些共模电压变化(图 8)。

图 7:SN65HVD1040A 驱动器绝对最大额定值

图 8:SN65HVD1040A 驱动器工作电压

综合所有因素,Bourns 的 CDSOT23-T24CAN 是适合 SN65HVD1040A 的一款器件。该器件提供 24V 的反向工作电压和 36V 至 40V 的钳位电压。为了节省空间,我没有在这里复制数据表。但我相信,根据前两个示例,找到相关参数不会太难。

同样,电压参数只是 TVS 器件电气特性的一部分,但它们是选择 TVS 时的首要考虑因素。要更好地了解 TVS 器件的全部特性,您还可以查看其他参数,例如峰值功率和峰值电流。

TI 博文

网友:
选择合适的电路保护元件至关重要。不仅要针对瞬态条件妥当评估雷击浪涌、静电放电ESD 防护,而且 保护元件TVS的电气参数也不得对数据接口造成有害的信号完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