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故障汇总及维修技术的8个绝招

楼主:
一、工控电路板电容损坏的故障特点及维修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电容损坏表现为:

容量变小;

完全失去容量;

漏电;

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

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曾经修过一台X光探伤仪的电源,用户反映有烟从电源里冒出来,拆开机箱后发现有一只1000uF/350V的大电容有油质一样的东西流出来,拆下来一量容量只有几十uF,还发现只有这只电容与整流桥的散热片离得最近,其它离得远的就完好无损,容量正常。另外有瓷片电容出现短路的情况,也发现电容离发热部件比较近。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当然也要注意电容的品质,要选择好一点的牌子,如红宝石、黑金刚之类)。

二、电阻损坏的特点与判别

常看见许多初学者在检修电路时在电阻上折腾,又是拆又是焊的,其实修得多了,你只要了解了电阻的损坏特点,就不必大费周章。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

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不容易发现

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根据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电路板上低阻值电阻有没有烧黑的痕迹,再根据电阻损坏时绝大多数开路或阻值变大以及高阻值电阻容易损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先直接量高阻值的电阻两端的阻值,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

三、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判别方法

运算放大器好坏的判别对相当多的电子维修者有一定的难度,不只文化程度的关系(手下有许多本科生,不教的话肯定不会,教了也要好久才领会,还有个专门跟导师学变频控制的研究生,居然也是如此!),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用的运放电路十分有用。为了保证线性运用,运放必须在闭环(负反馈)下工作。如果没有负反馈,开环放大下的运放成为一个比较器。如果要判断器件的好坏,先应分清楚器件在电路中是做放大器用还是做比较器用。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则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如果大的离谱,如几MΩ以上,则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如果此阻值较小0Ω至几十kΩ,则再查查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定是做放大器用。

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的,当然在某些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万用表的内阻会对电压测试有点影响,但一般也不会超过0.2V,如果有0.5V以上的差别,则放大器必坏无疑!(我是用的FLUKE179万用表)

如果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则允许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等,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最大值;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0V或负的最大值(视乎双电源或单电源)。

如果检测到电压不符合这个规则,则器件必坏无疑!

这样你不必使用代换法,不必拆下电路板上的芯片就可以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了。

四、万用表测试SMT元件的一个小窍门

有些贴片元件非常细小,用普通万用表表笔测试检修时很不方便,一是容易造成短路,二是对涂有绝缘涂层的电路板不便接触到元件管脚的金属部分。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简便方法,会给检测带来不少方便。

取两枚最小号的缝衣针,(深度工控维修技术专栏)将之与万用表笔靠紧,然后取一根多股电缆里的细铜线,用细铜线将表笔和缝衣针绑在一起,再用焊锡焊牢。这样用带有细小针尖的表笔去测那些SMT元件的时候就再无短路之虞,而且针尖可以刺破绝缘涂层,直捣关键部位,再也不必费神去刮那些膜膜了。

五、电路板公共电源短路故障的检修方法

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公共电源短路的故障往往头大,因为很多器件都共用同一电源,每一个用此电源的器件都有短路的嫌疑,如果板上元件不多,采用“锄大地”的方式终归可以找到短路点,如果元件太多,“锄大地”能不能锄到状况就要靠运气了。在此推荐一比较管用的方法,采用此法,事半功倍,往往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要有一个电压电流皆可调的电源,电压0-30V,电流0-3A,此电源不贵,300元左右。将开路电压调到器件电源电压水平,先将电流调至最小,将此电压加在电路的电源电压点如74系列芯片的5V和0V端,视乎短路程度,慢慢将电流增大,用手摸器件,当摸到某个器件发热明显,这个往往就是损坏的元件,可将之取下进一步测量确认。当然操作时电压一定不能超过器件的工作电压,并且不能接反,否则会烧坏其它好的器件。

六、一块小橡皮,解决大问题

工业控制用到的板卡越来越多,很多板卡采用金手指插入插槽的方式.由于工业现场环境恶劣,多尘、潮湿、多腐蚀气体的环境易使板卡产生接触不良故障,很多朋友可能通过更换板卡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购买板卡的费用非常可观,尤其某些进口设备的板卡。其实大家不妨使用橡皮擦在金手指上反复擦几下,将金手指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后,再试机,没准就解决了问题!方法简单又实用。

七、时好时坏电气故障的分析

各种时好时坏电气故障从概率大小来讲大概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接触不良

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缆线内部折断时通时不通、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2.信号受干扰

对数字电路而言,在特定的情况条件下,故障才会呈现,有可能确实是干扰太大影响了控制系统使其出错,也有电路板个别元件参数或整体表现参数出现了变化,使抗干扰能力趋向临界点,从而出现故障;

3.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

从大量的维修实践来看,其中首推电解电容的热稳定性不好,其次是其它电容、三极管、二极管、IC、电阻等;

4.电路板上有湿气、积尘等

湿气和积尘会导电,具有电阻效应,而且在热胀冷缩的过程中阻值还会变化,这个电阻值会同其它元件有并联效果,这个效果比较强时就会改变电路参数,使故障发生;

5.软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电路中许多参数使用软件来调整,某些参数的裕量调得太低,处于临界范围,当机器运行工况符合软件判定故障的理由时,那么报警就会出现。

网友:
版主大佬,这文 章总结的好,想起好多都是以前用过的,特别是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版主大佬,这文 章总结的好,想起好多都是以前用过的,特别是内存的金手指。

还有那个哈哈气也是神技 就是小时候的游戏机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哈哈气也是神技 就是小时候的游戏机卡带

哈气是一个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哈哈气也是神技 就是小时候的游戏机卡带

说的是小霸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哈哈气也是神技 就是小时候的游戏机卡带
说的是小霸王吗   ?

小霸王,其乐无穷

网友:
版主大佬,这技术文章总结的好!收藏以后备用,谢谢!

网友:
版主用心之作!

实际经验的总结!

干扰最不易检查!

网友:
收藏学习,技术文章总结的好!

网友:
在直流电源部分的电容一般是长时间使用了几年,电解电容就会鼓起坏了,电容的容量变小很多后,电源的电压就减小很多,出现电源故障了。

网友:
黄色的钽电容也是电源部分中容易烧坏的电容,烧坏了电容的颜色就明显可以看到变黑,还会造成短路。

网友:
电源电路部分有的电路上有一个1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这个电阻是容易烧坏的,过电流后此电阻分变颜色,因此要检查限流电阻后面的电路可能有元件烧坏造成电源短路,电路上的短路故障不解决,只是换电阻是没有用的,

网友B:
电脑主机的内存条接触不好是电脑使用经常可以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电脑放置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电脑开不了,可以检查电脑的内存是否接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主机的内存条接触不好是电脑使用经常可以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电脑放置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电脑开不了, ...

还有就是没电了 纽扣电池长时间饿死了。

网友:
运放好坏的判断,我补充一点,对信号放大的运放,测量输出端的直流电压,

信号放大器一般是放大交流信号,因此放大器的输出是交流电压,当测量有大的直流电压输出时,这个运放是有问题了,可能是坏了,也可能是外围元件故障了。

我碰到了这个单运放,没有输出信号时,输出电压是10V,电源电压是12V,这个运放就没有交流信号输出了。

换了运放没有用,给运放的两个 调节端接上-12V电压也没有用。没有搞好,

网友:
运放接了1M的反馈电阻,使用时间久了,运放有可能会产生自激振荡,没有输入时,输出端也会有50Hz的信号输出。

网友:
万用表现在有尖表笔和特尖的表笔, 一般用尖表笔就可以了。

万用表表笔有的线断了,可以接上一夹子 ,用夹子就可以固定在公共端,另一个表笔测量就方便了。

网友:
串联一个高频滤波电感

网友:
R9下面电容就是烧坏

网友B:
电脑刚开机没有多久,就闻到气味,再看到冒烟,断电,电容上面部分变色,电阻档量电容就是10欧姆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刚开机没有多久,就闻到气味,再看到冒烟,断电,电容上面部分变色,电阻档量电容就是10欧姆短路了 ...

啊 这么严重啊,电阻都烧了 电流该多大啊,电脑应该自我保护才对吧

网友:
就是今天上午的事,这个板卡放了很久,刚开机烧了一个电感,是负电源上的很明显变色了,换了电感再开机,电脑里面有点报警声,量负电源正常了,量正电源就是0,是7815转换的,手摸7815就烫手了,通电没有多久就高温了,7915温度就正常了,赶快关电源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把板取下来,短路时间不长,电容没有高温变色,从颜色来检查电容坏了不行。

正电源上就是有六个电容,用电阻档量这个六个电容,有一个是0.3,其他四个10,一个是5.8欧姆电阻,把0.3欧姆的电容换了,量电阻就是4.7K,正常了。

再开机正常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昨天维修了一个功放的驱动板,四路并联输出,一路的5V输出电源,串联了一个10欧姆的大电阻作为限流保护的,这个电阻已经发热变了颜色,但是量电阻值还是10欧姆没有变。

这一路量下来,就坏了不少元件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电路板上二极管也是损坏率高的元件,在电路板检查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检查,正向检查时一般的电压是0.55V,但是不同类型的二极管的电压降是不同的,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