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做一短信云平台,需要什么设备和什么手续(在电信部分办理什么手续)?

楼主:
请问想做一短信云平台,需要什么设备和什么手续(在电信部分办理什么手续)?

网友:
你搜tx云ali云huawei云等官网 看云服务器里面有短信平台,联系到客服或者专员,手把手有视频教你的。记得搞价。

网友A:
非广告利益相关,就是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广告利益相关,就是举例

谢谢。大哥,我是想自己搞个短信云平台,不是要借用他们的。怎么搞?请问

网友:
平台用普通计算机加宽带加短信服务器软件就可以了,然后去运营商申请开通该业务(不对个人开放),也可以找有相关牌照的第三方购买相关服务,但原则上依然不对个人开放。

前述只是传统短信平台,所有数据存储在平台计算机的硬盘上,并非“云”。至于要实现“云”,那你先得自建云服务器,那投入可就不是小数了,显然不现实。所以,搭建短信云平台最廉价的办法就是直接购买相关服务,显然,这不是你想要的,你压根就不打算花钱,更不会是以企业组织的形式去搭建。所以,洗洗睡吧……

网友:
贼麻烦~ 基本自己搞累得半死 你还要那种诈骗和黄赌毒的过滤 不建议一个人搞

网友:
当然你要是想研究黑产这一块,带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