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现象,手机充电拔掉充电器一瞬间电量加了一格,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如题所示,充电的时候发现的,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拔掉充电器电量会增加呢?

以及之前有碰到过电量只剩1%的时候插上充电器,结果手机反而掉电关机了。 确认不是因为刚好手机就没电了,因为我手机正常没电关机前会提示还有30s会因为没电关机,但是还没提示呢插上电瞬间关机了。

综合上面两种情况,也就是,充电器插拔,插的时候会掉电,拔的时候会增加电量,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大侠来给我讲讲吗?

网友:
好问题,我也想知道,帮顶 我瞎猜,这里面有充电逻辑,涉及到系统供电切换和电流走向

网友:
华为手机: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在还有30秒关机过程提示时,插上原配充电器线超级快充,能保持带电状态,未出现瞬时关机情况, 使用一年多的手机,

其他被淘汰的手机, 多数是电池不耐用了, 出现过在还有30秒关机过程提示时,插啥充电器都会关机。

拔插充电器电量跌落和增加的情况,都没遇到过。

网友:
估计是手机充电那一块(软件/硬件)有问题吧,检测电量机制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每天充电,时刻保持电量充足!你说这个应该是某个品牌手机的问题,不会是通用问题

网友:
那是错觉而已,说明电池已经老化了,并不存在电池储存能量在充电/停止充电瞬间发生波动的现象。

导致这种错觉的原因是电量判断系基于电池端电压进行的,充电电路相当于一个外部类似电流源或电压源(不严格)的接入,本身对电池端电压的呈现就有影响(节点电位由所有与该节点连接的回路共同决定),而电池老化后内阻增加,相当于在电压源上串接了一个电阻,而且该电阻的阻值还是动态改变的(与电池当前容量和电流方向、电流大小都有关),所以发生楼主观察到的错觉实属正常,换一块全新电池就不会有此现象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电量低就直接关机了,其实这个时候电池还是有点的,自动关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网友:
应该是算法问题,SOC以及soh算法使用可能不是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