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NB-IOT中的概念

楼主:
请问以下NB-IOT模组的资料中:  1、RRC是什么    2、T3412时间  是什么意思?这个时间跟 T3412 是什么关系      3、T3412时间 又是什么?    4、NB-IOT模组在基站驻网成功后进入 PSM状态后,基站在多长时间后会清除掉 此NB-IOT的驻网信息?   5、AP是什么?

1、模组上电,上电后模组⼊⽹,Modem处于Connected状态,在此模式下,模组与基站处于连接状态,可以随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2、⽆数据交互⼀段时间后,RRC就会释放,Modem进⼊Idle状态。为了节省功耗,模块于每个 DRX 周期监听⼀次寻呼信道,以检查是否有下⾏业务到达。如果⼀直没有数据交互,那么T3324时间后,Modem就会进⼊PSM状态,反之,如果突然有数据交互,那么Modem就会回到Connected状态。

3、Modem进⼊PSM状态后,就不会与基站有交互了,此时虽然依旧注册在⽹络中,但信令不可达,模块⽆法收到下⾏数据,直到T3412时间后或者有上⾏数据需要传输,Modem才会回到Connected状态。

4、T3412时间到后,Modem进⼊Connected状态,如果还没有数据交互,那么Modem直接进⼊PSM。(如果⼀直没有数据交互,Modem会⼀直进⾏这个循环)

5、如果在PSM状态下,有数据需要上传,Modem马上进⼊Connected状态,传完后,⼜进⼊Idle状态,T3324时间后,进⼊PSM状态。

网友A:
NB-IOT模组进入PSM状态后,基站会保留它的驻网信息。根据3GPP标准,如果NB-IOT设备处于PSM状态,基站会维持设备的驻网状态若干个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由网络配置参数决定,这个需要和网络供应商咨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IOT模组进入PSM状态后,基站会保留它的驻网信息。根据3GPP标准,如果NB-IOT设备处于PSM状态,基站会维持 ...

请问,通常这个周期,一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通常这个周期,一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

这个好像是自己设置的,不过有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自己设置的,不过有上限。

请问上限是多少

网友:
就是设置T3412周期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