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端串一个电感有什么用

楼主:
如题今天看到一个板子,请教下这个电感有什么用,适合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A:
【DCDC输入端串一个电感有什么用】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对LM2596所产生的噪声传输到VCC 24V(和地线)这两根线上有抑制作用,避免LM2596产生的噪声影响其它用电设备。

网友B:
前面的DC24V不是很稳定吧

如果电池供电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输入端串一个电感有什么用】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对LM2596所产生的噪声传输到VCC 24V(和地线)这 ...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DC24V不是很稳定吧 如果电池供电没有必要

谢谢解答

网友C:
这里加电感有隔离作用,可以隔绝前后级电路的波动互相影响对方。

网友:
主要是对噪声抑制作用,最主要是看你前一级电源纹波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通直隔交 吸收尖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输入端串一个电感有什么用】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对LM2596所产生的噪声传输到VCC 24V(和地线)这 ...

只想到了24V不稳定,电感防止24V对后级的影响,这里还有防止后级对24V的影响应该双向考虑。

这两种实际应用中应该主要是考虑后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想到了24V不稳定,电感防止24V对后级的影响,这里还有防止后级对24V的影响应该双向考虑。 这两种实 ...

这类开关电源(LM2596)对输入电压的变化(纹波)并不敏感,24V输入线上即使有比较重的噪声也不会影响其工作。所以,主要是防止该开关电源对24V电源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加电感有隔离作用,可以隔绝前后级电路的波动互相影响对方。

非常正确!

这是个多系统公用24V电源的典型设计!

隔离作用非常好,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混合电路,都有非常好的隔离作用,防止信号的互扰互串。

现场试验证明,对外部高频干扰,也有很好的阻断作用。

极端情况下,二极管+电感可以简化为只有二极管。

网友:
1、图中二极管加电感作用是LM2596在空载或轻载的时候,隔离输入电压纹波或噪声通过输入电容耦合到输出电源上;

2、提高环路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