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流BL606P音视频开发板】 + 驱动led数码管

楼主:
1.接线原理图。

TM1638模块主要由三根线进行控制,分别是STB,CLK和DIO三个接口。现在用GPIO3,GPIO4以及GPIO5来进行控制。

2.程序

程序由两部分组成,tm1638和main主程序组成。

TM1638由头文件和c文件,分别如下:

tm1638头文件,主要定义三个接口控制以及log打印

  • #ifndef TM1638_H_
  • #define TM1638_H_
  • #define dio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dio)
  • #define dio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dio)
  • #define clk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clk)
  • #define clk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clk)
  • #define stb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stb)
  • #define stb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stb)
  • void init_tm1638(void);
  • void disp_led(uint8_t *dat);
  • void disp_log(void);
  • #endif

tm1638.c文件,主要定义主板和tm163模块进行控制,以及数码显示。

  • #include <aos/aos.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ys_clk.h>
  • #include "app_main.h"
  • #include <drv/gpio.h>
  • #include <aos/hal/gpio.h>
  • #include <drv/pin.h>
  • #include "tm1638.h"
  • gpio_dev_t gpio_stb = { GPIO_PIN_3, OUTPUT_PUSH_PULL, NULL };
  • gpio_dev_t gpio_clk= { GPIO_PIN_4, OUTPUT_PUSH_PULL, NULL };
  • gpio_dev_t gpio_dio = { GPIO_PIN_5, OUTPUT_PUSH_PULL, NULL };
  • uint8_t cons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int8_t ds_log[8]={0x40,0x7c,0x38,0x7d,0x3f,0x7d,0x73,0x40};
  • void tm1638_WriteDat(uint8_t dat)
  • {
  • uint8_t i;
  • for(i=0;i<8;i++)
  • {
  • clk_l();
  • if(dat&0X01)
  • {
  • dio_h();
  • }
  • else
  • {
  • dio_l();
  • }
  • dat>>=1;
  • clk_h();
  • }
  • }
  • void tm1638_WriteCmd(uint8_t cmd)
  • {
  • stb_l();
  • tm1638_WriteDat(cmd);
  • stb_h();
  • }
  • void tm1638_Write_Addr(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
  • tm1638_WriteCmd(0x44);
  • stb_l();
  • tm1638_WriteDat(0xc0|addr);
  • tm1638_WriteDat(dat);
  • stb_h();
  • }
  • void tm1638_Write_LED(uint8_t LED_flag)
  • {
  • uint8_t i;
  • for(i=0;i<8;i++)
  • {
  • if(LED_flag&(1<<i))
  • {
  • tm1638_Write_Addr(2*i+1,1);
  • }
  • else
  • {
  • tm1638_Write_Addr(2*i+1,0);
  • }
  • }
  • }
  • void init_tm1638(void)
  • {
  • uint8_t i;
  •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3, PIN_FUNC_GPIO);
  •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4, PIN_FUNC_GPIO);
  •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5, PIN_FUNC_GPIO);
  • hal_gpio_init(&gpio_stb);
  • hal_gpio_init(&gpio_clk);
  • hal_gpio_init(&gpio_dio);
  •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stb);
  •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clk);
  •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dio);
  • tm1638_WriteCmd(0x8b);
  • tm1638_WriteCmd(0x40);
  • stb_l();
  • tm1638_WriteDat(0xc0);
  • for(i=0;i<16;i++)
  • {
  • tm1638_WriteDat(0x00);
  • }
  • stb_h();
  • for(i=0;i<8;i++)
  • {
  • tm1638_Write_Addr(i<<1,tab[0]);
  • }
  • }
  • void disp_led(uint8_t *dat)
  • {
  • uint8_t i;
  • for(i=0;i<8;i++)
  • {
  • tm1638_Write_Addr(i<<1,tab[dat]);
  • }
  • }
  • void disp_log(void)
  • {
  • uint8_t i;
  • for(i=0;i<8;i++)
  • {
  • tm1638_Write_Addr(i<<1,ds_log);
  • }
  • }

main.c文件,给定程序主控制。

  • /*
  • * Copyright (C) 2015-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include <aos/aos.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ys_clk.h>
  • #include "app_main.h"
  • #include <drv/gpio.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tm1638.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int i=0;
  • uint8_t dispbuf[8];
  • uint32_t cnt=0;
  • board_yoc_init();
  • init_led();
  • init_tm1638();
  • printf("\r\napp start core clock %d........\r\n", soc_get_cur_cpu_freq());
  • disp_log();
  • aos_msleep(2000);
  • //codec_output_init();
  • //codec_input_init();
  • //codec_loop_init();
  • for(i=0;i<8;i++)
  • {
  • dispbuf=0;
  • }
  • while(1)
  • {
  • i++;
  • printf("zhanghui %d\r\n",i);
  • set_ledr();
  • clr_ledg();
  • clr_ledb();
  • aos_msleep(100);
  • clr_ledr();
  • set_ledg();
  • clr_ledb();
  • aos_msleep(100);
  • clr_ledr();
  • clr_ledg();
  • set_ledb();
  • aos_msleep(100);
  • clr_ledr();
  • clr_ledg();
  • clr_ledb();
  • aos_msleep(100);
  • if(cnt>999)
  • {
  • cnt=0;
  • }
  • cnt++;
  • dispbuf[4]=cnt/1000;
  • dispbuf[5]=(cnt%1000)/100;
  • dispbuf[6]=((cnt%1000)%100)/10;
  • dispbuf[7]=((cnt%1000)%100)%10;
  • disp_led(dispbuf);
  • }
  • return 0;
  • }

3效果

  总体感觉还是很不错!

网友A:
STB,CLK和DIO三个接口,然后用GPIO3,GPIO4以及GPIO5来进行控制,结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B,CLK和DIO三个接口,然后用GPIO3,GPIO4以及GPIO5来进行控制,结果还行

是的,基本控制效果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