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速信号布局

楼主:
目前的PC采用多层板结构,例如18层印制板。CPU的高速信号布局分布在哪一层更好?

网友A:
CPU的高速信号无非是钟信号,

18层印制板

好像在哪层关系不大,高速走线主要是过孔,什么盲孔、埋孔处理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的高速信号无非是钟信号, 18层印制板 好像在哪层关系不大,高速走线主要是过孔,什么盲孔、埋孔 ...

速度高的信号走内层应该比较好吧,但是也看到不少DDR走线直接走表层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高的信号走内层应该比较好吧,但是也看到不少DDR走线直接走表层搞定的

其实高速信号是比较好走,层多,其他信号的选择余地比较多

网友:
18层这么复杂 一两句恐怕说不清吧。帮顶,呼叫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