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245(PLMN禁止列表维护定时器)  T3324(PSW激活定时器)这些定时器 跟NB模组的关系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T3245(PLMN禁止列表维护定时器) T3324(PSW激活定时器)这些定时器 跟NB模组的关系是什么,是模组本身就存在这些定时器吗?

网友:
T3245(PLMN禁止列表维护定时器) T3324(PSW激活定时器)只是众多
NAS信令定时器的2个而已

还有,比如T3402,T3411,T3412(TAU周期定时器)、T3346(用于EMM拥塞控制和APN拥塞控制)和T3448(用于控制面传送用户数据的拥塞控制)等

网友A:
是模组本身就存在这些定时器吗?

请去了解了解NB模块的PSM模式

了解完NB模式的PSM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模组本身就存在这些定时器吗? 请去了解了解NB模块的PSM模式   了解完NB模式的PSM后,你就 ...

正是因为看了一些NB-IOT模块的资料,看到PSM  DRX等概念之后,又查了些资料,看到了 这些个定时器,感觉很奇怪,MCU中哪有这些定时器呀,所以看不懂,来这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