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馈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是2.5V,怎么整

楼主:
电源反馈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是2.5V,怎么整

网友:
【电源反馈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是2.5V,怎么整】

按照你这个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可能为2.5V,而是8V经Rfbu和Rfbb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

网友A:
要想让TL431参考引脚为2.5V,应该将TL431的3脚电压反馈到参考引脚。

网友:
图中左边是UC3842,这是常用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这类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经常采用图中的光耦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路。也经常使用TL431作为电压基准。我恐怕你是抄典型应用电路抄错了。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
这个TL431的参考引脚电压在前面说过,是8V经Rfbu和Rfbb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如果测出TL431参考引脚电压不是2.5V,首先应该检查8V电压是否准确的8V。

网友:
右边这块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电阻限流就行,别说8V,200V都没问题

431不分压就是2.5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经常用TL431来制作2.5V参考电压。相等于一个2.5v的稳压管。

网友:
电路有问题一般会低于2.5V

网友:
电源反馈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是2.5V,怎么整,按这个公式调整就可以V-TL431参考脚电压V=(Rfbb/(Rfbu+Rfbb))*8,推导后,调整Rfbb到满意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反馈电路TL431的参考引脚不是2.5V,怎么整,按这个公式调整就可以V-TL431参考脚电压V=(Rfbb/(Rfbu+Rfb ...

调整Rfbb到满意为止

这个公式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反馈电路的阻值没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图吧,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可能是焊接有问题,特别是431的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让TL431参考引脚为2.5V,应该将TL431的3脚电压反馈到参考引脚。

请教,如何将TL431的3脚电压反馈到参考引脚?